关于功放供电

楼主:
请教下各位,我使用DC-DC升压5V给功放供电,功放型号是CS8118E,一款国产功放,生产200pcs的产品中发现10几PCS开机电流过大,测量发现是功放输出对地短路了(7脚和8脚),咨询FAE,他**说是升压的问题,要我加电解电容,但是空间不允许,所以想请教下各位,到底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点评):
你这开关电源跟PA 八字不和。 两都是500Khz的工作频率。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请问频率一致会导致什么问题呢?是谐振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相互干扰

网友B(2018-05-25):
楼主的意思是芯片烧毁导致输出与地短路么?如是,先用带宽足够的示波器捕捉电源噪声,看是否有高过充。如存在高过冲,那充分了解功放芯片在过压后的表现以判定是否因过压导致。

楼主(点评):
谢谢坛主,我这里测试的结果是上电时电压并没有过冲,可能瞬间电流会比较大,我再去确认;问题板表现在板子是就是功放芯片温度快速上升,连带着周围板子的温度也上升,电流飙升到0.5A左右

楼主(点评):
这里测试问题板,功放端电压被拉低值3.6V左右

网友C:
你这样设计太浪费了,手机上很多D类/K类功放,都自己带电荷泵升压的,电路也简单,成本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设计太浪费了,手机上很多D类/K类功放,都自己带电荷泵升压的,电路也简单,成本也不高。 ...

请大佬推荐几款,谢谢!

网友C:
艾为电子的AW8735之类的,百度搜一下手机K类音频功放

网友B:
楼主应回帖,而不是使用“点评”,新版BBS的编程实在令人无奈!

网友B:
楼主可以基于有问题的板子用外置电源供电测试,这样就可以确定问题是否跟电源有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基于有问题的板子用外置电源供电测试,这样就可以确定问题是否跟电源有关了。 ...

附上DCDC输出电压、电流波形,整了几天都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附上DCDC输出电压、电流波形,整了几天都没有效果

还有DCDC部分电路

楼主:
打算在DCDC输出端加LC滤波,希望能把纹波压到100mV以内,但是不知道参数怎么选择,请问有什么计算方法吗?
目前DCDC参数是:
    工作频率500KHz
    输出电压5V
    输出电流有效值1.3A

楼主:
有一个现象,我这里输出对地短路的功放芯片,都是5脚,也就是VO+输出对地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附上DCDC输出电压、电流波形,整了几天都没有效果

如前帖所言,先用外置合适的电源做对比测试,判定是否跟电源有关。而对电源的监测,不能看正常情况下的电源波形,要捕捉上电瞬态波形,需要使用存储示波器且带宽要足够,否则观察不到。

网友D:
我觉得还是一个供电问题。喇叭是一个感性负载,你这个功放虽然是5W的,但可能需要的瞬间电流比较大(可能超过FP6276能够提供的2A),电流供电不足就可能烧功放,FAE说加电解电容的方案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前帖所言,先用外置合适的电源做对比测试,判定是否跟电源有关。而对电源的监测,不能看正常情况下的电 ...

谢谢版主,测量了DCDC输出电压和电流,没发现有瞬间大电压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还是一个供电问题。喇叭是一个感性负载,你这个功放虽然是5W的,但可能需要的瞬间电流比较大(可能超 ...

谢谢您,这里实在没有找到原因,加了一颗电解电容,纹波下降了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测量了DCDC输出电压和电流,没发现有瞬间大电压的现象

这个必须观察故障板,而且,如果不是第一次上电就出故障,更需要大量的实验测试。你就这一次的测试,什么意义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