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功耗休眠唤醒方案求教

楼主(2018-05-25):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按键按下就可以产生中断,要什么外部信号发生器?

网友B:
搞片 单门逻辑, 做个高阻低频振荡器, 定时唤醒

网友C:
用带低频RC功能的,可以由看门狗或RTC唤醒.例如STM8L系列.我干过把IO接到石英表的秒针驱动上实现低功耗唤醒的.效果不错,就是这些电子钟都用的是COB(邦定好的成品板),得手工焊线,对生产装配不便.如果有量,可以考虑自己在板上邦电子钟的驱动IC

网友D:
最省电的方案是,直接硬件断电,按键恢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