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初始化了LIS3DH的寄存器

楼主(2018-05-25):
我按照官网下的demo code初始化了LIS3DH的寄存器0x20=0x47,0x23=0x08,但是摇晃板子时读OUT_X,OUT_Y,OUT_Z全是0

楼主:
我采用的是i2c通信,通信没有问题,读写寄存器都是正常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0x23=0x88试试

网友B:
用过LIS2DH,当时设置是CTRL_REG1 (20h) = 0x37,这个无所谓,只是采样率的区别

网友B:
然后CTRL_REG4 (23h) = 0x90,也就是把BDU置1,然后就读到了。

网友C:
我依稀记得之前BDU置0时,也是读不到,你先试试吧。

楼主:
请问楼上,当时是间隔多久读一次XYZ?几十毫秒,几百毫秒?

网友D:
CTRL_REG1 (20h) = 0x37,40ms

网友E:
好好的干嘛要摇晃呢,摇晃的时候,参数肯定就变了。

网友F(2018-10-27):
楼主,我用LIS2DH12TR 也遇到这个问题,按照楼上的设置了还是0,你最后怎么搞定的

网友G(2020-09-02):
楼主解决了吗?可以发一下程序吗?我搞了好久都还不行

网友H:
楼主,我也碰到读写正常,但是加速度值不更新的问题。你那边怎么解决的?怀疑热风枪焊接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