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103和STM32F030的区别

楼主(2018-05-25):
STM32F103和STM32F030的区别

网友A:
F1和F0内核,还有些公益,资源上的差异

网友B:
编程上比较类似吧,103系统时钟为72M,而030只有48M,其他都差不多吧,外设,功能等。。。。。

网友C:
是类似的,所有的STM32都是类似的,只要使用库函数,几乎没有多大的差异。

网友D:
库函数大都是相通的。只要有就可以用的。

网友E:
换库函数就行了;
F0系列,相对F1性价比高些;

网友F:
f0的库函数说明书没有中文版的

网友C:
F103和F030很相似,区别不算明显。

网友E:
主要区别是系统时钟不一样。。。

网友B:
好像用的内核就不一样,F0是M0的内核,F1是M3的内核

网友G:
区别大了,有数据手册,楼主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H:
F0系列,相对F1性价比高些

F0系列性价比还要高些的吗?还以为F1是F0的升级呢

网友I(2020-02-20):
引用 网友H:
F0系列性价比还要高些的吗?还以为F1是F0的升级呢

性能上说,F1优越,价格上来说F0便宜,如果开发一个无操作系统小项目(裸跑),片内资源够用,大家都乐意选用便宜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