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你们WIN10系统可以下载NV32F100程序么【已解决】

楼主(2018-05-25):
之前没用过NV,不过看到可以申请板子,就想申请过来试试看怎么样。
前段时间收到板子了,用stlink试了下,下载不成功,也看了好多帖子,最终还是失败。

后来忙事情,就丢到一边了。
今天又拿出来,不过换Jlink了,但是结果却还是一样。
对了,两个link都是盗版。。。哈哈,还有系统是win10-64的。
同样的环境下,STM32的开发板用这两个link都没问题的。求解。。

楼主:
对了,收到的板子,单片机是人工补焊的,而且有两只脚连焊,上电前我把它分开了,会不会单片机有问题???不过自带程序可以运行,LED会闪

网友A:
查看jlink的连接引脚吧,都找不到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jlink的连接引脚吧,都找不到芯片。

你好,看我截图显示是有检测到芯片了

网友B:
芯片都检查到了,为什么下载失败呢,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看jlink的连接引脚吧,都找不到芯片。

右上角的那个就是检查到芯片了。

网友C:
感觉和win10的系统关系不大,flash选择对了吗?

网友D:
洒家玩过,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和win10的系统关系不大,flash选择对了吗?

flash是从官网下载的100系列的应该不会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了,收到的板子,单片机是人工补焊的,而且有两只脚连焊,上电前我把它分开了,会不会单片机有问题??? ...

RAM的地址设定为0x1FFFF800,0X200试试看那?连个链接在一起的脚好像都是GND

楼主:
引用 网友E:
RAM的地址设定为0x1FFFF800,0X200试试看那?连个链接在一起的脚好像都是GND

RAM地址有试过别的,另外我已经联系了官方技术支持,说这个RAM设置没问题的。
引脚连一起的是两个IO口,现已分开。

网友E:
引用 楼主:
RAM地址有试过别的,另外我已经联系了官方技术支持,说这个RAM设置没问题的。
引脚连一起的是两个IO口, ...

那板子应当就是他们补焊的,那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版本问题?

暂时还没解决,最坏的结果就是芯片坏了。。 现在试过解锁步骤,提示成功,板子自带程序也被擦除,好像一切都是正常的。 但是现在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板子应当就是他们补焊的,那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版本问题?

就因为看出来是补焊的,而且IO还补连起来了,所以我就怀疑补焊的时候可能时间过长,芯片损坏(极有可能是新手焊的)。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了,原来这个是NV32F101x,但上面丝印是NV32F100的,我就以为是100的。好像是因为这个101刚出,还没来得及改丝印。
纳瓦特技术支持赞一个!通过电话、QQ、远程等各种方法调试,最后叫我拍个照片给他看,终于解决了问题!

另外,大家如果是填表申请的,背后贴着标签纸的(应该有写101,我把它撕了,),那就请忽略丝印,这个就是101的!
我当时还以为他们发错了板子了,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个芯片是手工补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