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给出实现以上功能的中断部分程序

楼主(2018-05-25):
P3口的八个I/O端口循环输出高电平,循环输出由P1.0中断控制。P1.0一个下降沿时,循环启动,再一个下降沿时,循环停止,此时循环到了P3.x,再一个下降沿时,那么从P3.x开始继续循环。我是新手,困在这个地方了,哪位高手给出实现以上功能的中断部分程序,或者点拨一下。

网友A:
P3循环移位,
p1.0下降沿中断里移位控制位^1,控制位=1开启移位;=0关闭移位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你是指的上下沿中断吗

网友D:
你用一个字节作为控制信号。

网友A:
字节循环控制就行了。

网友B:
P3循环移位,P1.0下降沿中断里移位

网友E:
P1.0一个下降沿时计数一次,计数启动,偶数停止

网友F:
遇到这个逻辑问题,就画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G(2018-06-30):
上下沿中断是上升沿、下降沿都中断吗,一个周期中断两次?

网友H:
没有看懂楼主的意思呢

网友I:
直接赋值移位就行。

网友J:
你说的 中断吗?

网友K:
你要的循环速度是多大呢?

网友L:
网上有这个的中断代码的

网友M:
P3.x和P1.0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N:
推荐使用串行的芯片。

网友O:
这个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P:
中断部分网上有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C:
你是指的上下沿中断吗

能够输入就是外部中断。

网友O:
下降沿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H:
是一个P口的循环吗?

网友N:
串行芯片实现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I:
把一个8bit移位处理,并赋值的。

网友M:
怎么能够循环到P3.x呢?

网友J:
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L:
msp430的外部中断很简单。

网友K:
外部的中断直接使用按键控制的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D:
你用一个字节作为控制信号。

移位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P:
具体说一下基于什么mcu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