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优先级分组的疑问。

楼主(2018-05-25):
无论系统有多少中断,函数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x)是不是只能设置一次(0~4组)?谢谢!

网友A:
中断未发生前,最后设置的那次有效

楼主:
感谢二楼的指点!我还有个疑问,既然只有一次设置是有效的,无论怎么分组,只有16级优先级,那分组还有什么意义?

楼主:
407VET6系统,除了TICK中断外,还有COM1、COM6、DMA2_STREAM0、DMA2_STREAM1、DMA1_STREAM0、DMA1_STREAM2、DMA1_STREAM4 5个中断,中断分组选择第四组(SCB->AIRCR:0xFA050300);DMA2_STREAM0、DMA2_STREAM1用来读取ADC的转换结果,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分别是0、0,工作正常;COM1、COM6的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分别是2、0和1、0,工作正常;DMA1_STREAM0、DMA1_STREAM2、DMA1_STREAM4分别用来读取TIM5的CH3、CH1、CH2的捕捉数据(测量电网三相信号频率),DMA1_STREAM0、DMA1_STREAM2、DMA1_STREAM4的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都是15、0,DMA1_STREAM0工作完全正常,而DMA1_STREAM2和DMA1_STREAM4总是会出现停止工作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二楼的指点!我还有个疑问,既然只有一次设置是有效的,无论怎么分组,只有16级优先级,那分组还有什么 ...

你首先要搞清楚优先级分组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优先级分组的目的是分配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的bit位数,举个例子,假如表示优先级的bit有7bit,分组的目的是让7bit的中的前x个用来表示抢占优先级,后y个用来表示子优先级,x+y=7.

网友B:
赞同楼上,首先整清楚优先级分组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