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接收

楼主(2018-05-25):
有个GPS模块,232电平。把他的接口接出来到232接口的一端,另一端为232转ttl模块,然后把232转ttl直接和usb转ttl串口连接,连接方式是下图这样的:
在电脑串口上查看接收的数据,232转ttl的TX指示灯是亮的,usb转ttl的RX指示灯也是亮的,但是串口助手上没有任何数据,接收数据位数也没有增加,GPS支持的波特率我都试了一遍也没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
还有把232转ttl连在stm32的串口上,TX的指示灯一直亮,但是连串口中断都进不去,串口中断肯定没问题,和电脑的usb转ttl串口通信试过了。

网友A:
模块有问题,直接转来转去干嘛,用usb转232的数据线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有问题,直接转来转去干嘛,用usb转232的数据线多好

模块没问题 不用usb转232是因为我手头没有 已经搞定了

网友B:
哪的问题,怎么搞定的呢

网友C:
电脑端有这个串口吗

网友C:
先看看设备管理器,然后看看电脑几个USB口,每个都试试,有时候USB3.0接口不好用的,你换USB2.0接口试试看。

网友C:
前天我调试也是,我笔记本上3个USB口,2个是USB3.0,看颜色,蓝色的。不好用的。换成了USB 2.0黑色接口的,好了。

网友D:
楼主可以吧把定经验分享给大家,论坛有交流才好
                                                                       ——一个小版主的建议

网友E:
都没数据,是不是坏的。

网友:
可以直接用232—转USB串口的线,问题应该好找些

网友F:
有问题就问,搞定了就不说话了。暴躁老哥一游

网友G:
已经搞定了

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是硬件电路的问题,和我用的模块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