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出现这样的提示Could not reset target

楼主(2018-05-25):
是不是片子烧了?

网友A:
先看看你的jtag有没有问题,还有目标板的复位问题!

网友B:
换个片子试试.

网友C:
你的电路板上有没有大电容,有的话放电试试。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放电后就好了

网友D:
多强制复位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E:
430一般还是不容易烧的,先检查复位是否彻底,不行就换个片子试试

网友B:
芯片复位不好,或者JTAG连接不好.

网友F:
楼主这么说提供的信息太少了。什么板子什么芯片什么开发环境?

可以换个芯片换个板子或者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G:
用力按芯片看是否可以?

网友H:
嗯,我遇到较多的是芯片虚焊。

网友I:
把你电路贴出来看下,重点在复位部分

网友J:
电路原理图呢

网友K:
怀疑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L:
目标板的芯片处于休眠的状态吗

网友M:
烧写不了程序?

网友N:
是不是仿真器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你的jtag有没有问题,还有目标板的复位问题!

这个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O:
看一下你的电路

网友P:
使用的是什么msp430芯片呢

网友Q:
这个也看不出来是什么问题

网友N:
仿真器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M:
原来的程序还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L:
住reset键再下载程序

网友K:
把复位电路电容104改成了10μf

网友J: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呢

网友I:
查下电容和电阻的值是否正确。

网友Q:
是使用IAR编译的吗?

网友P:
msp430的复位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O:
上传硬件的原理图。

网友:
不一定是芯片烧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