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偿】关于MP3软解,使用内部DAC输出

楼主(2018-05-25):
芯片是stm32f103ve,我手头有MP3软解代码,是用I2S外部音频芯片输出。想改为使用内部DAC输出,该如何改?求教!!

楼主:
有意向的大神可以与我索要现有例程,压缩包太大上传不了

网友A:
DAC输出质量很差。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试试。

网友B:
如果可以发一份给gwd1@live.cn
可能帮不上你,主要是我自己学学,谢谢了。如果搞定了我把代码帖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输出质量很差。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试试。

留个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发一份给
可能帮不上你,主要是我自己学学,谢谢了。如果搞定了我把代码帖这里。 ...

已发

楼主:
还有大神吗

网友C:
外部音频芯片是专用的,比内部DAC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部音频芯片是专用的,比内部DAC好

是的,就是想搞一下自带DAC,试试效果。只是对自带DAC一直不熟悉,所以无从下手

网友D:
DAC分辨率不够吧

楼主:
这是我的工程,目前MP3文件信息可以正确读出,自带dac输出听着是那种规律的杂音。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include "wave.h"
#include "mp3.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p3dec.h"
#include "wm8978.h"
#include "i2s.h"

//__align(8)
//uint16_t Mp3DecodeBuf[DECODEBUFSIZE];
short *Mp3DecodeBuf;

FIL Mp3File;
mp3Info Mp3Info;
uint8_t* Readptr;        //MP3解码读指针
int32_t ByteLeft;//buffer还剩余的有效数据
uint8_t        InitMp3InfoFlag;
HMP3Decoder Mp3Decoder;
uint32_t DmaBufSize;

/*==========================================================*/
unsigned char DACbz_mp3;
unsigned char CH_mp3;
unsigned int DApc_mp3;
unsigned char buffer_switch;
HMP3Decoder hMP3Decoder;
FIL f_MP3;
//int16_t         *buffer1={0x00};
//int16_t         *buffer2={0x00};
short *buffer1;
short *buffer2;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3->SR&0X0001)//溢出中断
        {
                if(CH_mp3==1)//单声道
                {
                        if(buffer_switch==0)
                        {
                                DAC->DHR12R1=(((uint16_t)buffer1[DApc_mp3]+0x8000)>>4);//*10/volume;
                                DAC->DHR12R2=(((uint16_t)buffer1[DApc_mp3]+0x8000)>>4);//*10/volume;
                                DApc_mp3++;
                                DAC->SWTRIGR|=0x03;//软件启动两个通道的转换
                        }
                        else
                        {
                                DAC->DHR12R1=(((uint16_t)buffer2[DApc_mp3]+0x8000)>>4);//*10/volume;
                                DAC->DHR12R2=(((uint16_t)buffer2[DApc_mp3]+0x8000)>>4);//*10/volume;
                                DApc_mp3++;
                                DAC->SWTRIGR|=0x03;//软件启动两个通道的转换
                        }
                }
                else //if(CH_mp3==2)//立体声    10110010  10110010
                {
                        if(buffer_switch==0)
                        {
                                DAC->DHR12R1=(((uint16_t)buffer1[DApc_mp3]+0x8000)>>4);//*10/volume;
                                DApc_mp3++;
                                DAC->DHR12R2=(((uint16_t)buffer1[DApc_mp3]+0x8000)>>4);//*10/volume;
                                DApc_mp3++;
                                DAC->SWTRIGR|=0x03;//软件启动两个通道的转换
                        }
                        else
                        {
                                DAC->DHR12R1=(((uint16_t)buffer2[DApc_mp3]+0x8000)>>4);//*10/volume;
                                DApc_mp3++;
                                DAC->DHR12R1=(((uint16_t)buffer2[DApc_mp3]+0x8000)>>4);//*10/volume;
                                DApc_mp3++;
                                DAC->SWTRIGR|=0x03;//软件启动两个通道的转换
                        }
                }
                if(DApc_mp3==2304)///    //1帧MP3输出2304数据
                {
                        DApc_mp3=0;
                        DACbz_mp3=1;
                }
        }
        TIM3->SR&=~(1<<0);//清除中断标志位
}
//设置NVIC分组
//NVIC_Group:NVIC分组 0~4 总共5组
//CHECK OK
//091209
void MY_NVIC_PriorityGroupConfig(unsigned char NVIC_Group)
{
        uint32_t temp,temp1;
        temp1=(~NVIC_Group)&0x07;//取后三位
        temp1<<=8;
        temp=SCB->AIRCR;  //读取先前的设置
        temp&=0X0000F8FF; //清空先前分组
        temp|=0X05FA0000; //写入钥匙
        temp|=temp1;
        SCB->AIRCR=temp;  //设置分组
}
//设置NVIC
//NVIC_PreemptionPriority:抢占优先级
//NVIC_SubPriority       :响应优先级
//NVIC_Channel           :中断编号
//NVIC_Group             :中断分组 0~4
//注意优先级不能超过设定的组的范围!否则会有意想不到的错误
//组划分:
//组0:0位抢占优先级,4位响应优先级
//组1:1位抢占优先级,3位响应优先级
//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组3:3位抢占优先级,1位响应优先级
//组4:4位抢占优先级,0位响应优先级
//NVIC_SubPriority和NVIC_PreemptionPriority的原则是,数值越小,越优先
//CHECK OK
//100329
void MY_NVIC_Init(unsigned char NVIC_PreemptionPriority,unsigned char NVIC_SubPriority,unsigned char NVIC_Channel,unsigned char NVIC_Group)
{
        uint32_t temp;
        unsigned char IPRADDR=NVIC_Channel/4;  //每组只能存4个,得到组地址
        unsigned char IPROFFSET=NVIC_Channel%4;//在组内的偏移
        IPROFFSET=IPROFFSET*8+4;    //得到偏移的确切位置
        MY_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Group);//设置分组
        temp=NVIC_PreemptionPriority<<(4-NVIC_Group);
        temp|=NVIC_SubPriority&(0x0f>>NVIC_Group);
        temp&=0xf;//取低四位

        if(NVIC_Channel<32)NVIC->ISER[0]|=1<<NVIC_Channel;//使能中断位(要清除的话,相反操作就OK)
        else NVIC->ISER[1]|=1<<(NVIC_Channel-32);
        NVIC->IP[IPRADDR]|=temp<<IPROFFSET;//设置响应优先级和抢断优先级
}

//通用定时器4中断初始化
//这里始终选择为APB1的2倍,而APB1为36M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这里使用的是定时器4!
void Timer3_Init(unsigned int arr,unsigned int psc)
{
        RCC->APB1ENR|=1<<1;//TIM3时钟使能
        TIM3->ARR=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刚好1ms
        TIM3->PSC=psc;  //预分频器7200,得到10Khz的计数时钟
        //这两个东东要同时设置才可以使用中断
        TIM3->DIER|=1<<0;   //允许更新中断
        TIM3->DIER|=1<<6;   //允许触发中断

        TIM3->CR1|=0x01;    //使能定时器3
          MY_NVIC_Init(1,3,0x1D,2);//抢占1,子优先级3,组2
}

//DAC通道1输出初始化  要用双通道的还要加上DAC2的初始化
/*void Dac1_Init(void)
{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时钟
        RCC->APB1ENR|=1<<29;   //使能DAC时钟

        GPIOA->CRL&=0XFFF0FFFF;
        GPIOA->CRL|=0X00000000;//PA4 模拟输入(虽然是输入,但是STM32 内部会连接在DAC 模拟输出上
        DAC->CR|=1<<0; //使能DAC1
        DAC->CR|=0<<1; //DAC1输出缓存使能 BOFF1=0
        DAC->CR|=0<<2; //不使用触发功能 TEN1=0
        DAC->CR|=0<<3; //DAC TIM6 TRGO,不过要TEN1=1才行
        DAC->CR|=0<<6; //不使用波形发生
        DAC->CR|=0<<8; //屏蔽、幅值设置
        DAC->CR|=0<<12; //DAC1 DMA不使能
        DAC->DHR12R1=0;
        DAC->DHR12L1=0;
        DAC->SWTRIGR|=0x01;//通道1软件启动转换
}*/
void DAC1_SetData(unsigned int data)
{
        DAC->DHR12R1=data;//通道1的12位右对齐数据
        DAC->SWTRIGR|=0x01;//软件启动转换
}

void DAC2_SetData(unsigned int data)
{
        DAC->DHR12R2=data;//通道2的12位右对齐数据
        DAC->SWTRIGR|=0x02;//软件启动转换
}
void Dac1_Init(void)//DAC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unsigned int tmpreg1=0,tmpreg2=0;
        RCC->APB2ENR|=1<<2;//使能PORTA时钟
        RCC->APB1ENR|=0x20000000;//使能DAC时钟
        GPIOA->CRL&=0XFF00FFFF;
        GPIOA->CRL|=0X00440000;//PA4,5 浮空输入

          tmpreg1=DAC->CR;//Get the DAC CR value
          tmpreg1&=~(0x00000FFE<<0x00000000);//Clear BOFFx, TENx, TSELx, WAVEx and MAMPx bits
          tmpreg2=(0x0000003C|0x00000000|0x00000800|0x00000000);
          tmpreg1|=tmpreg2<<0x00000000;//Calculate CR register value depending on DAC_Channel
          DAC->CR=tmpreg1;//Write to DAC CR
        DAC->CR|=0x00000001<<0x00000000;//DAC Channel1使能,PA4自动连接到DAC
        DAC1_SetData(0x000);

          tmpreg1=DAC->CR;//Get the DAC CR value
          tmpreg1&=~(0x00000FFE<<0x00000010);//Clear BOFFx, TENx, TSELx, WAVEx and MAMPx bits
          tmpreg2=(0x0000003C|0x00000000|0x00000800|0x00000000);
          tmpreg1|=tmpreg2<<0x00000010;//Calculate CR register value depending on DAC_Channel
          DAC->CR=tmpreg1;//Write to DAC CR
        DAC->CR|=0x00000001<<0x00000010;//DAC Channel2使能,PA5自动连接到DAC
        DAC2_SetData(0x000);
}

/************************************************************************************/
/*
* File Name  : Convert_Stereo  μ¥éùμàμ?á¢ì?éù×a??
* Description    : I have do some modification in Subband() function due to the long time of
*                  decode.Using PolyphaseMono() function which is used in decode mono mp3,to decode
*                  Stereo,so must use this funtion to convert mono to Stereo.
* Input          : Adress of buffer data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
void Convert_Stereo(short *buffer)
{
        int i,j,k=0;
        for(i=0;i<(2304/64);i++)           //36
        {
                for(j=31+i*64,k=j+32;j>=0+i*64;j--,k-=2)
                {
                        buffer[k]=buffer[j];
                        buffer[k-1]=buffer[j];
                }
        }
}

/***********************************************************************************/
/*
* File Name  : Convert_Mono
* Description    : ?o3?oóμ?μ¥éùμàMP3?a???÷μ??ò?ü£???ì?211152°?×?£??a??1|?ü*????±?μ¥éùμàμ?á¢ì?éù?£
* Input          : Adress of buffer data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
void Convert_Mono(short *buffer)
{
        int i;
        for (i = 1152 - 1; i >= 0; i--)
        {
                buffer[i * 2] = buffer[i];
                buffer[i * 2 + 1] = buffer[i];
        }
}
/*void mp3play(void)//MP3播放,这个函数在压缩包里面有
{
        // int err;
        uint32_t br;
        FRESULT res;
        short  *Outpcmbuf;//输出数据指针
        int bytesLeft;
        unsigned char *readBuf;//输入数据缓存
        unsigned char *readPtr;//读取数据指针
       signed long offset;
        unsigned char init;
        Outpcmbuf=buffer1;
        MP3FrameInfo mp3FrameInfo;
        //LCD_Clear(WHITE);  //黑屏
        hMP3Decoder=MP3InitDecoder();   //初始化解码器
        Dac1_Init();   //用DAC播放
        res=f_open(&f_MP3,"0:/music/0001.MP3",FA_OPEN_EXISTING|FA_READ);//打开MP3文件
        printf("res=%d\r\n", res);
        bytesLeft=0;   //复位计数器
        while(1)
        {
                res=f_read(&f_MP3,readBuf,4096,(UINT*)&br); //读出2048个字节
                //printf("res=%d\r\n", res);
                //printf("br=%d\r\n", br);
                if(res!=FR_OK||br==0) break;
                //printf("read mp3 success!\n");
                readPtr=readBuf;
                bytesLeft = br;
                buffer_switch=0;   //双缓存切换标志
                init=0;
                while(1)
                {
                        offset=MP3FindSyncWord(readPtr, bytesLeft);//寻找下一帧头 帧同步
                        if(offset<0)break;
                        //printf("MP3FindSyncWord success!\n");
                        readPtr+=offset; //data start point
                        bytesLeft-=offset; //in buffer
                        MP3Decode(hMP3Decoder,&readPtr,&bytesLeft,Outpcmbuf,0);//解码
                        //   err=MP3Decode(hMP3Decoder,&readPtr,&bytesLeft,Outpcmbuf,0);//解码
                        if(bytesLeft<4096) //补充数据
                        {
                                //printf("bytesLeft<4096!\n");
                                memmove(readBuf,readPtr,bytesLeft);
                                res=f_read(&f_MP3,readBuf+bytesLeft,4096-bytesLeft,(UINT*)&br);
                                if((res)||(br==0)) break;
                                //printf("read mp3 success!\n");
                                if(br<4096-bytesLeft)
                                memset(readBuf+bytesLeft+br,0,4096-bytesLeft-br);
                                bytesLeft=4096;
                                readPtr=readBuf;
                        }

                        MP3GetLastFrameInfo(hMP3Decoder, &mp3FrameInfo); //获得解码
                        if(init==0)   //根据MP3帧信息初始化音频接口
                        {
                                //printf("enter Timer4_Init!\n");
                                Timer3_Init(1000000/(mp3FrameInfo.samprate),71);//   1MHz的计数频率,产生和采样率一样的中断频率
                                CH_mp3=mp3FrameInfo.nChans;   //几声道
                                //LCD_ShowNum(60+80,160,mp3FrameInfo.outputSamps,5,16); //打印=2304 //PCM 数据个数
                                init=1;//              //1帧MP3输出2304pcm数据
                        }
                        if(mp3FrameInfo.nChans==1)Convert_Mono(Outpcmbuf);//单声道
                        else Convert_Stereo(Outpcmbuf);//立体声
                        while(!DACbz_mp3);        //等待转换完成
                        DACbz_mp3=0;   //定时器中断会置1

                        if(buffer_switch == 0)     //双缓存切换
                        {
                                Outpcmbuf=buffer1;
                                buffer_switch = 1;
                        }
                        else
                        {
                                Outpcmbuf=buffer2;
                                buffer_switch = 0;
                        }
                        //LED=!LED;
                }
                f_close(&f_MP3);//关闭文件
        }
        TIM4->CR1&=~0x01;//关定时器,切歌时不产生噪音
        DAC->CR&=0<<0; //关闭DAC1
}
==========================================================*/

uint8_t PlayMp3File(char* path)
{
        uint8_t res=0;
        uint32_t br=0;
        //uint32_t Mp3DataStart=0;
        CloseFileFlag=0;
        EndFileFlag=0;
        FillBufFlag=0xFF;
        //ID3V2_TagHead *TagHead;

       Mp3DecodeBuf=buffer1;
        Mp3Decoder=MP3InitDecoder();
        if(Mp3Decoder==0)
        {
                printf("Init Mp3Decoder failed!\r\n");
                //res=4;
                //break;
        }

        Dac1_Init();
        res=f_open(&Mp3File,(TCHAR*)path,FA_READ);
        while(1)
        {
                if(res!=FR_OK)
                {
                        printf("Open file failed!\r\n");
                        res=1;
                        break;
                }
                CloseFileFlag=1;
                res=f_read(&Mp3File,TempBuf,WAVEFILEBUFSIZE,&br);
                if(res!=FR_OK)
                {
                        printf("Read file failed!\r\n");
                        res=2;
                        break;
                }
                /*TagHead=(ID3V2_TagHead*)TempBuf;
                //得到MP3数据的开始位置
                if(strncmp("ID3",(const char*)TagHead->id,3)==0)
                {
                        Mp3Info.DataStart=((uint32_t)TagHead->size[0]<<21)|((uint32_t)TagHead->size[1]<<14)|((uint32_t)TagHead->size[2]<<7)|TagHead->size[3];
                        f_lseek(&Mp3File,Mp3DataStart);
                        res=f_read(&Mp3File,TempBuf,WAVEFILEBUFSIZE,&br);
                        if(res!=FR_OK||br==0)
                        {
                                printf("Read file failed!\r\n");
                                res=3;
                                break;
                        }
                }
                Mp3Decoder=MP3InitDecoder();
                if(Mp3Decoder==0)
                {
                        printf("Init Mp3Decoder failed!\r\n");
                        res=4;
                        break;
                }*/
                Readptr=TempBuf;
                ByteLeft=br;
                /*InitMp3InfoFlag=0;
                while(EndFileFlag==0)
                {
                        res=FillMp3Buf(WaveFileBuf);
                        if(res==0)
                                break;
                }
                res=My_I2S2_Init(Mp3Info.bitsPerSample,Mp3Info.samprate);
                printf("%d\r\n",res);
                DmaBufSize=Mp3Info.OutSamples*Mp3Info.bitsPerSample*4/(8*Mp3Info.nChans);
                printf("DmaBufSize=%d\r\n",DmaBufSize);*/
                FillMp3Buf(WaveFileBuf+DmaBufSize/2);
                //break;
        }
        /*if(res!=0)
        {
                printf("res=%d\r\n",res);
                if(CloseFileFlag)
                {
                        f_close(&Mp3File);
                        CloseFileFlag=0;
                }
                MP3FreeDecoder(Mp3Decoder);
                return res;
        }
        HAL_I2S_Transmit_DMA(&hi2s2,(uint16_t *)WaveFileBuf,DmaBufSize/2);
        while(1)
        {
                if(EndFileFlag==0)
                {
                        if(FillBufFlag==0)
                        {
                                FillMp3Buf(WaveFileBuf);
                                FillBufFlag=0xFF;
                        }
                        else
                        if(FillBufFlag==1)
                        {
                                FillMp3Buf(&WaveFileBuf[DmaBufSize/2]);
                                FillBufFlag=0xFF;
                        }
                }
                else
                if(EndFileFlag==3)
                {
                        HAL_I2S_DMAStop(&hi2s2);
                        //printf("sr=%d\r\n",hi2s2.Instance->SR);
                        //printf("cr2=%d\r\n",hi2s2.Instance->CR2);
                        //printf("cfgr=%d\r\n",hi2s2.Instance->I2SCFGR);
                        __HAL_I2S_ENABLE(&hi2s2);
                        res=I2S_WaitFlagStateUntilTimeout(&hi2s2, I2S_FLAG_BSY, SET, 20);
                        //printf("res=%d\r\n",res);
                        __HAL_I2S_DISABLE(&hi2s2);
                        //printf("sr=%d\r\n",hi2s2.Instance->SR);
                        break;
                }
        }
        if(CloseFileFlag)*/
                f_close(&Mp3File);

        TIM4->CR1&=~0x01;//关定时器,切歌时不产生噪音
        DAC->CR&=0<<0; //关闭DAC1

        MP3FreeDecoder(Mp3Decoder);
        return 0;
}

uint32_t FillMp3Buf(uint8_t *Buf)
{
        uint32_t br=0;
        int32_t Offset;
        int32_t err=0;
        //int32_t i;
        uint16_t *PlayPtr;
        //uint16_t *Mp3Ptr;
        MP3FrameInfo Mp3FrameInfo;
        int8_t init=0;
        Offset=MP3FindSyncWord(Readptr,ByteLeft);        //在readptr位置,开始查找同步字符
        if(Offset<0)                                                                                                    //没有找到同步字符,跳出帧解码循环
        {
                printf("Can not play the file!\r\n");
                return 1;
        }
        Readptr+=Offset;                                                                                                    //MP3读指针偏移到同步字符处.
        ByteLeft-=Offset;                                                                                                    //buffer里面的有效数据个数,必须减去偏移量
        //printf("ByteLeft=%d\r\n",ByteLeft);
        if(ByteLeft<MAINBUF_SIZE*2)//当数组内容小于2倍MAINBUF_SIZE的时候,必须补充新的数据进来.
        {
                memmove(TempBuf,Readptr,ByteLeft);//移动readptr所指向的数据到buffer里面,数据量大小为:bytesleft
                /*
                ReadBytesNum=WAVEFILEBUFSIZE-ByteLeft;
                if(ReadBytesNum%2)
                        ReadBytesNum-=1;
                f_read(&Mp3File,TempBuf+ByteLeft,ReadBytesNum,&br);//补充余下的数据
                printf("rd=%d,br=%d\r\n",ReadBytesNum,br);
                if(br<ReadBytesNum)
                {
                        memset(TempBuf+ByteLeft+br,0,WAVEFILEBUFSIZE-ByteLeft-br);
                        //EndFileFlag=1;
                }
                ByteLeft=ByteLeft+ReadBytesNum;
                */
                f_read(&Mp3File,TempBuf+ByteLeft,WAVEFILEBUFSIZE-ByteLeft,&br);//补充余下的数据
                //printf("rd=%d,br=%d\r\n",WAVEFILEBUFSIZE-ByteLeft,br);
                if(br<WAVEFILEBUFSIZE-ByteLeft)
                {
                        memset(TempBuf+ByteLeft+br,0,WAVEFILEBUFSIZE-ByteLeft-br);
                        EndFileFlag=1;
                }
                ByteLeft=WAVEFILEBUFSIZE;
                Readptr=TempBuf;
        }
        err=MP3Decode(Mp3Decoder,&Readptr,&ByteLeft,Mp3DecodeBuf,0);//解码一帧MP3数据
        //printf("Decode error:%d\r\n",err);
        if(err!=0)
        {
                printf("Decode error:%d\r\n",err);
                return 2;
        }
        if(InitMp3InfoFlag==0)
        {
                MP3GetLastFrameInfo(Mp3Decoder,&Mp3FrameInfo);        //得到刚刚解码的MP3帧信息
                Mp3Info.bitsPerSample=Mp3FrameInfo.bitsPerSample;
                Mp3Info.nChans=Mp3FrameInfo.nChans;
                Mp3Info.OutSamples=Mp3FrameInfo.outputSamps;
                Mp3Info.samprate=Mp3FrameInfo.samprate;
                printf("bitsPerSample=%d\r\n",Mp3Info.bitsPerSample);
                printf("nChans=%d\r\n",Mp3Info.nChans);
                printf("OutSamples=%d\r\n",Mp3Info.OutSamples);
                printf("samprate=%d\r\n",Mp3Info.samprate);
                InitMp3InfoFlag=1;

                        if(init==0)   //根据MP3帧信息初始化音频接口
                        {
                                Timer3_Init(1000000/(Mp3Info.samprate),71);//   1MHz的计数频率,产生和采样率一样的中断频率
                                CH_mp3=Mp3Info.nChans;   //几声道
                                init=1;//              //1帧MP3输出2304pcm数据
                        }
                        if(Mp3Info.nChans==1)Convert_Mono(Mp3DecodeBuf);//单声道
                        else Convert_Stereo(Mp3DecodeBuf);//立体声
                        while(!DACbz_mp3);        //等待转换完成
                        DACbz_mp3=0;   //定时器中断会置1

                        if(buffer_switch == 0)     //双缓存切换
                        {
                                Mp3DecodeBuf=buffer1;
                                buffer_switch = 1;
                        }
                        else
                        {
                                Mp3DecodeBuf=buffer2;
                                buffer_switch = 0;
                        }

                if(Mp3Info.bitsPerSample!=16)
                {
                        printf("Can not play the file!\r\n");
                        return 3;
                }
        }
        //Mp3Ptr=Mp3DecodeBuf;
        PlayPtr=(uint16_t*)Buf;
        /*if(Mp3Info.nChans==2)
        {
                for(i=0;i<Mp3Info.OutSamples;i++)
                {
                        PlayPtr[i]=Mp3Ptr[i];
                }
        }
        else
        {
                for(i=0;i<Mp3Info.OutSamples;i++)
                {
                        PlayPtr[0]=Mp3Ptr[0];
                        PlayPtr[1]=Mp3Ptr[0];
                        PlayPtr+=2;
                        Mp3Ptr+=1;
                }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