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重启十次大概能进一次

楼主(2018-05-25):
现在在搞U盘IAP,STM32F207,用的官方2.1.0库,USE_USB_OTG_FS,8M外接晶振
在MDK的设置里面已经把Xtal从25改为8MHz
代码里面也把HSE_VALUE改为8M,PLL_M改为8
OTG_FS_IRQHandler有时能进,大多数情况下进不了,重启十次大概能进一次

楼主:
在中断函数能进去的情况下,USBH_MSC_Read10一直返回USBH_MSC_BUSY,死循环。原因是USBH_MSC_Read10里USBH_MSC_BOTXferParam.CmdStateMachine即不是CMD_SEND_STATE,也不是CMD_WAIT_STATUS,直接走的是default分支

网友A:
这个思路就是烧录一段代码,当插入U盘后识别关键词,然后获取版本代码,如果跟本系统的版本代码不同或者要求版本更高就开始读取,然后写入指定的地址段。

网友B:
读取的标志位一直是忙的,那么是不是初始化时候要清除该标志位才行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我的问题不是如何实现IAP, 而是为什么有时候不会中断, 还有怎么解决USBH_MSC_BUSY死循环问题

网友C:
换晶振试试

网友D:
需要知道那个标志位是干啥用的,是不是需要初始化的时候清理一下。

楼主:
1、编译器版本问题;
2、时钟问题。

网友E:
程序不稳定,和你的程序有关,好好的分析代码吧。

楼主:
我再好好缕一缕吧,有了好消息及时通知大家,结贴喽

网友F:
是不是初始化时候需要清除该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