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单片机ADC采样信号测量时发现的诡异现象

楼主(2018-05-25):
问题描述:
1、3.7V锂电池供电,ADC采样信号正常。
2、电源适配器供电,ADC采样异常,出现不该出现的信号。
3、电源适配器供电,使用示波器查找异常信号时,异常信号消失,测量恢复正常(很诡异,难道是灵异事件??)。
4、继续测试发现:只要示波器的地与板子的地相连,异常信号就会消失,测量回复正常(即使关闭示波器电源也一样)。
5、思考。。。

楼主:
求大神分析指导,感谢感谢。。。

网友A:
处理电源和输入信号地

网友A:
如果输入电阻较大,要加屏蔽

你是指哪一部分的输入电阻较大?

楼主:
示波器的地是与大地相连,难道我都板子的地也需要与大地相连吗?造成异常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B:
明显的输入信号相对于你的电路有地线的问题(共模电压或干扰),查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的输入信号相对于你的电路有地线的问题(共模电压或干扰),查查吧。 ...

你是说采样信号吗?为何使用锂电池供电时没有没问题呢?

楼主:
@king5555 上图是采样信号处理电路原理图,因为是测量皮肤信号,并没有信号输入地,Sin和Sout与皮肤接触,Sout是脉冲信号,Sin是采样信号

网友C:
出问题时应该的,U4D的输出端不应该并联100nF电容的,犯忌。
如果PWM是MCU端口出来,那么到S_OUT之后,信号质量差了很多很多。
S_IN过了U4C之后,就被整流了,U4D输出基本就是直流(当然,还跟PWM周期相关)。

示波器的地不与PCB的地(GND)相连,如何测得信号呢?

网友C:
当然,由于电路的S_IN、S_OUT是接到人体的,这个关系就比较复杂了,
人体基本可以认为是接地的,但不理想,人体有基本可以看作“天线”(主要是电场而非电磁场),所以信号就跟测试系统的“地”很相关了。

网友D:
示波器的电源假隔离变压器没?适配器是市电供电的,肯定是干扰了

网友E:
皮肤接触。信号是人体感应来的(主要是市电),使用电源适配器时,人体感应信号和电源适配器构成信号回路,并且因为你的PCB布局布线的问题,信号回路穿过了你的U4C前级回路形成干扰信号。使用电池的时候不会构成回路。连接示波器的时候,示波器的地线夹子连接的是市电的保护地,人体感应的信号通过保护地构成回路,所以干扰会消失。可以用示波器看看,应该是是50Hz的市电波形。使用电源适配器,你要改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问题时应该的,U4D的输出端不应该并联100nF电容的,犯忌。
如果PWM是MCU端口出来,那么到S_OUT之后,信 ...

我没有说测信号时示波器的地不与PCB的地相连,我是在描述问题现象;U4D的输出确实时直流信号,这也是我所需要的;另外请教一下,U4D的输出端为什么不能并联100nF电容,犯了什么忌?

网友F:
示波器表笔有电容 滤波了

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皮肤接触。信号是人体感应来的(主要是市电),使用电源适配器时,人体感应信号和电源适配器构成信号回路, ...

我比较认同你的说法,用示波器查看了,确实有50Hz的干扰波形,但就是不知道如果要使用适配器的话,该怎么改板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的电源假隔离变压器没?适配器是市电供电的,肯定是干扰了

示波器没加隔离,怎么解决这种干扰?

在示波器的输入端加一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G:
想看看怎么去掉干扰的

网友H:
分析这个问题,想知道真实的原因,需要完整的原理图和PCB。
肯定是设计的抗干扰不好,或者电路本身就处于临界稳定状态。
U4D输出并联电容,本来就不规范。说不定还有很多其它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分析这个问题,想知道真实的原因,需要完整的原理图和PCB。
肯定是设计的抗干扰不好,或者电路本身就处于临 ...

首先我确定PCB设计没有问题,出现问题的地方已经描述过了,不规范的地方我可以改进,就上面所描述来看,你的分析是?

楼主:
有两位大神提到U4D输出并联电容的问题,这只是设计不规范的小问题,在这个电路上,有或者没有这颗电容都不影响,我确认主要问题并不是由此引发,现在我把U4D端电容拿掉,希望不要在讨论这颗电容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采样信号吗?为何使用锂电池供电时没有没问题呢?

因为用锂电池供电时跟干扰源没有回路,所以干扰就很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用锂电池供电时跟干扰源没有回路,所以干扰就很弱。

有道理,请教我该怎样做才能解决这种干扰,电路上要做哪些改进?

网友H:
引用 楼主:
首先我确定PCB设计没有问题,出现问题的地方已经描述过了,不规范的地方我可以改进,就上面所描述来看, ...

先不管你的原理图是否有问题,这个模拟部分电路,应该不合理。
1、PWM到S_OUT,感觉是画蛇添足,GPIO直接驱动,和二级运放跟随串10K电阻,有区别吗?
2、PWM频率是多少?
3、你测试皮肤什么特性?是PWM频率的阻抗吗?
4、324运放是单电源的,U4C是0V偏置电压反向放大电路,当输入交流正半周,无法输出负电压,当输入交流负半周,可以输出正电压,然后U4D正向放大。通路有RC低通滤波,但是毛估估,无法滤除50Hz的市电干扰。记得任何人体信号采集,都要滤除市电干扰才可以的。
5、C25不合理,不多说了,能加C25的,多半对模拟电路不太精通的。你对自己电路这么自信,不应该犯这个小错误。
你这个系统用电源适配器出问题,是电源适配器和市电有耦合,系统不接地,抗干扰很差。
你肯定需要增加一个市电陷波滤波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说测信号时示波器的地不与PCB的地相连,我是在描述问题现象;U4D的输出确实时直流信号,这也是我所 ...

参见20楼。
运放输出端直接并联较大的电容,容易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不管你的原理图是否有问题,这个模拟部分电路,应该不合理。
1、PWM到S_OUT,感觉是画蛇添足,GPIO直接 ...

逐条回复:
1、PWM到S_OUT,感觉是画蛇添足,GPIO直接驱动,和二级运放跟随串10K电阻,有区别吗?
A:一直也有过想要改进的想法,但又担心单片机引脚直接接触人体是否会引入静电问题,所以没有尝试。
2、PWM频率是多少?
A:4Khz
3、你测试皮肤什么特性?是PWM频率的阻抗吗?
A:是的
4、324运放是单电源的,U4C是0V偏置电压反向放大电路,当输入交流正半周,无法输出负电压,当输入交流负半周,可以输出正电压,然后U4D正向放大。通路有RC低通滤波,但是毛估估,无法滤除50Hz的市电干扰。记得任何人体信号采集,都要滤除市电干扰才可以的。
A:之前一直使用电池方案,现在新项目需要使用适配器方案,刚发现的问题。
5、C25不合理,不多说了,能加C25的,多半对模拟电路不太精通的。你对自己电路这么自信,不应该犯这个小错误。
A:请忽略这个问题,在实际SMT生产中,这颗电容也是没有焊接,空置的
你这个系统用电源适配器出问题,是电源适配器和市电有耦合,系统不接地,抗干扰很差。
你肯定需要增加一个市电陷波滤波器。
A:上周采购了一块50Hz陷波器,接在Sin后面,但是会引入新的问题,所以放弃了这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见20楼。
运放输出端直接并联较大的电容,容易振荡。

请忽略这个问题,让我们来讨论重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逐条回复:
1、PWM到S_OUT,感觉是画蛇添足,GPIO直接驱动,和二级运放跟随串10K电阻,有区别吗?
A:一 ...

如果是静电问题,运放也会有这个问题的,GPIO加TVS,再串10K,一样可靠。
4KHz的信号,50Hz的干扰,还是需要在电路上串入多级有源带通滤波,50Hz的信号幅度还是挺大的。
你在SIN后面接50Hz陷波器,如果不是无源的陷波器,处理不当,应该会影响第一次的阻抗特性和放大倍数。
第一级放大倍数应该是(R20+R21)/(R28+皮肤电阻)。
我感觉,去掉输出缓冲,增加输入带通滤波,一个LM324基本够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已找到问题,电源适配器的问题,更换电源适配器后,问题解决,另外附上有问题的电源适配器淘宝链接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45210186301&spm=a1z09.2.0.0.61752e8dtdK6vP&_u=tou31hsc412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出问题时应该的,U4D的输出端不应该并联100nF电容的,犯忌。
如果PWM是MCU端口出来,那么到S_OUT之后,信 ...

“如果PWM是MCU端口出来,那么到S_OUT之后,信号质量差了很多很多”  你好,为什么会差了很多啊,跟随器不是可以进行阻抗变换吗???请指导,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如果PWM是MCU端口出来,那么到S_OUT之后,信号质量差了很多很多”  你好,为什么会差了很多啊,跟随器不 ...

幅度变小了,因为所用运放不是R-R输出的。
边沿不陡了,因为所用运放的输出压摆率跟MCU端口相比,差了好几个数量级。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已找到问题,电源适配器的问题,更换电源适配器后,问题解决,另外附上有问题的电源适 ...

一群专家bibibi半天没有解决问题,结果被一个电源适配器打败,很打脸的感觉

个人的想法:给系统增加一个交流接地(大地),电源线必须是3pin的, 处理的好,才是解决之道。 当然,适配器的品质依然要重视。 EMC太差的适配器永远是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群专家bibibi半天没有解决问题,结果被一个电源适配器打败,很打脸的感觉

个人的想法:给系统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表笔有电容 滤波了

此说法错误,真实原因是示波器接地脚是与大地相连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幅度变小了,因为所用运放不是R-R输出的。
边沿不陡了,因为所用运放的输出压摆率跟MCU端口相比,差了好 ...

讲的很清楚,了解了,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此说法错误,真实原因是示波器接地脚是与大地相连的

~~~~

网友K:
这个问题是设计问题
主要是浮空的问题
接上地线就好了

网友L:
输入信号与地有工模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L:
输入信号与地有工模干扰

适配器不接大地的情况下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M:
很有可能是共模干扰,或者开关电源造成的高频干扰吧,

网友N(2019-05-15):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是设计问题
主要是浮空的问题
接上地线就好了

你好,请问是哪里浮空的问题, 我的板子用直流稳压电源提供12v电,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将电源的负极和地接在一起在输入板子,ADC读取就没有问题,想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O:
请检查你AD的带宽,确认你的滤波电路能够滤掉带宽内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