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CAN通信的接收问题

楼主(2018-05-25):
为什么接收了一帧数据以后再发送的帧都接收不到了,该怎么写,求教大神们
if(DrvCAN_SetRxMsgObj(MSG(0),CAN_STD_ID, 0x555,TRUE) < 0)
        return;
  DrvCAN_EnableInt(CAN_CON_IE);
  DrvCAN_InstallCallback(CALLBACK_MSG, (CAN_CALLBACK)CALL_BACK);

void CALL_BACK(uint32_t u32IIDR)
{
        STR_CANMSG_T rrMsg;
        int Number1[2];
        char *nn;
  if(u32IIDR == 1)
  {
    DrvCAN_ReadMsgObj(0,TRUE,&rrMsg);
    Number1[0] = rrMsg.Data[0];
                Number1[1] = rrMsg.Data[1];
                nn[0] = rrMsg.Id;
                Write_ToCan(0x11,8,nn);
                Show_Ascii(Number1);
  }
}

网友A:
这种接收中断,是不是需要清理标志位

网友B:
哪个单片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