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哪位用过TI的ADS1605啊

楼主(2018-05-25):
哪位用过TI的ADS1605啊

网友A:
这个芯片的转换完成信号是不是以DRDY的下降沿为标志啊?

楼主:
用的内部参考电压怎么VREFP,VREFN,VMID都是1.16V

楼主:
搞了很久了都没调通

网友B:
按datasheet接法接的

楼主:
这是肯定的

网友C:
AD始终没工作起来?

网友D:
不是时序方面搞错了?

楼主:
是啊
我也怀疑

网友E:
那就改改呗

网友A:
没用过。
另外图是这样接的吗?参考电压不对,和程序没啥关系。

网友F:
基准,电源电压都对的话。
如果MCU读出来的数据还不对,最好用示波器把时序抓出来分析

网友C:
按照给的方式接,应该是时序的问题,另外延时很重要,一定要给芯片最小的那个延时,否则也是出不来的,建议用示波器看下时序对不对。

网友G:
ADS1605和ADS1230的时序基本一样,照着修改就可以,一定要等待DRDY的电平变化了才可以的。

网友H:
用示波器抓一下时序看看

网友I(2019-06-28):
按照datasheet说明的时序和配置弄好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