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高频方波转正弦波大功率驱动转换电路

楼主:
这边在做一个

楼主(2018-05-25):
电路图如下。OUTA  OUTB是    输出   。

网友A:
可以参考下21ic Bar 里面的帖子

网友B:
有点疑问
1:D7和D8接法不等于不接?
2:这个射频负载是感性设备还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疑问
1:D7和D8接法不等于不接?
2:这个射频负载是感性设备还是其他? ...

现在电路是能工作的。只是波形出来不太好不是正常的正弦波。   射频负载是个射频头,这边用个50欧80W负载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下21ic Bar 里面的帖子

哪里?

网友A(点评):
我开的吧里面, 删掉了, 这么大功率的电路, 要收费.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收费都没关系。主要是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