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使用的噪声请教

楼主(2018-05-25):
小弟使用了一个5V直流继电器做开关,如图。
当4、5脚接上220V交流电时,继电器在吸合或断开时会在5V的电源上产生一个短时的上下抖动的干扰Vpp可达10V。如果不接220V交流电,操作继电器吸合或断开,就不会有。有什么好的建议来消除这种干扰?

网友:
R21改用1206/600R/3A的磁珠试下。

网友A:
这个是EMC问题
不是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B:
可能是示波器被干扰了,是测试问题。

网友C:
1.前级更换成光耦
2.继电器上增加灭弧电路
3.更换成固态继电器
4.增加过零检测

网友D(2018-06-29):
尽量别用5V继电器,用12V的。。。。经验之谈。

网友E:
直流继电器与交流继电器在结构上存在差异,故尔出现此况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改用直流驱动!

网友E:
交流继电器在磁轭上套有一环,有较防抖!

楼主(2018-08-10):
结一下,仔细测量了一下,吸合时影响不是很大,断开时特别大。后面的处理是在AC_NO/AC_LO间跨接一个浪涌RC吸收。

网友F:
如果产品你们在做EMC测试的时候,有问题,我这边工程师可以给你们修改建议。
我的微信kakaluotec,有什么问题可以微信问我,我们公司有专门整改的高级工程师协助。

网友G(2022-08-05):
结论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