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个BUCK降压电路问题

楼主(2018-05-25):
1、开关电源输出DC 30V,开关电源的输出接MOS管对电源进行开关控制,请问MOS管的VDS电压根据什么来选择?比如VDS=100V  ?200V?
2、继电器切换11A左右的DC直流负载,选择什么型号的继电器好?目前看到的继电器规格书都是说明AC交流的参数,负载曲线图也是AC交流测试的。有没有谁用过继电器切换DC直流大负载?

网友A:
1、直流30V开关,选择45-60V的MOS管就可以了,有50-100%的余量即可。
2、继电器,11A,建议选15-20A触点容量的继电器,主要是看负责特性,瞬间电流大,电压高,容易打火黏连。最好选线圈功率高的继电器。只要不打火,直流和交流,对触点影响没有多少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直流30V开关,选择45-60V的MOS管就可以了,有50-100%的余量即可。
2、继电器,11A,建议选15-20A触点容 ...

交流有过零,直流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交流有过零,直流没有。

交流有过零,但是交流的峰值电压更高呀,而且,你可以算算,交流过零点的区域很窄的。最后,平均电流还是一样的。

网友B:
1楼给出的经验数据是可以参考的. 但这里忽略了一些问题.

开关电源的特性, 特别是突然空载时过压情况
负载情况, 特别是感性负载通断引起的瞬间高压.
还有你这个产品要求的多低的故障率.
考虑各种综合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