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520新唐听我讲】 N76E003 完美替代 STM8S003F3

楼主(2018-05-25):
如果你因为价格或者货源无法购买 STM8S003F3,又不想重新设计电路,不要急,给你推荐 pin 对 pin完美兼容MCU-----新唐N76E003
N76E003 和 STM8S003F3 的管脚图对比

网友A:
屁,必须的重新写代码。

网友A:
当然了,楼主说的没错,电路不用重新设计。

网友B:
重写功能代码就行了,新唐的这个比STM的好学多了。

网友C:
是的,这个替换很不错的,好多人开始转移到新唐的这个00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屁,必须的重新写代码。

你看清楚了,我说的是电路不需要重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了,楼主说的没错,电路不用重新设计。

嗯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看清楚了,我说的是电路不需要重新设计

用了HSE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HSE就不行了。

用了ST HSE问题也不大,可以改用 新唐N76E003  HIRC ,这样还能降低成本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了ST HSE问题也不大,可以改用 新唐N76E003  HIRC ,这样还能降低成本

用HSE的都是要精度的,如果HIRC能替代,早就用HSI了。
另外这个芯片默认跑在低速RC上,换HIRC还要切一下,有点奇妙,其他的倒还好。

网友E:
电路还是有变动的,至少烧写端口数量是不一样的。
所以板子必须变动。另外发现,新唐003芯片的端口驱动能力,和ST003比,高速时候驱动能力差异还是满明显的,端口上下沿速度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还是有变动的,至少烧写端口数量是不一样的。
所以板子必须变动。另外发现,新唐003芯片的端口驱动能力 ...

1.你说的对,烧写端口数量不一样,但是Vcap一般会接匹配电容,不是普通I/O口,改成烧录口很容易,且不影响功能。
      这只有在调试的时候需要用到,改一下就OK了,量产的时候,都是预烧录的,完全兼容  没毛病
2.至于新唐003芯片驱动能力和电平变换速度,我认为驱动能力不是MCU该干的事,至于速度,ST也是选择性带(HS)特性,一般情况也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HSE的都是要精度的,如果HIRC能替代,早就用HSI了。
另外这个芯片默认跑在低速RC上,换HIRC还要切一下 ...

说的对 ,用HSE的都是要精度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1.你说的对,烧写端口数量不一样,但是Vcap一般会接匹配电容,不是普通I/O口,改成烧录口很容易,且不影 ...

目前,因为狗血的STM8 003的价格,我厂已经全部改换采用新唐003芯片。
工作量还是满大的,毕竟内核不一样,RAM用法不一样,驱动输出特性差异,整个程序核心驱动部分必须完全从来过,能直接移植的也就是无关硬件的算法部分,从新年开始,到现在,才算完成所有2个型号核心板的换代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因为狗血的STM8 003的价格,我厂已经全部改换采用新唐003芯片。
工作量还是满大的,毕竟内核不一样 ...

同感,我们公司也是这情况,单片机换了,软件移植是需要花精力的,这个时候程序架构就很重要了,程序架构好,更改起来快,且不容易因遗漏出错。

网友F(2018-07-26):
请教一下,stm8程序移植到N76E003具体需要修改哪里

网友F:
楼主你好,这个程序具体需要改哪方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这个程序具体需要改哪方面

首先,如果有硬件驱动方面的函数,那个必须完全根据新单片机的资源重新构筑。根据新硬件用法,全部更新端口的宏定义。这样硬件驱动方面就算完成了。
完成硬件驱动方面的函数、定义后,一般来说,主程序基本上就不需要更动,只是换个平台拷贝粘贴的事情了。除非你趁更新芯片时候,改动了程序架构,另当别论。

网友G:
是的新唐的这个003比ST的那个配置高多了。

性能没有stm8高

网友H(2020-07-20):
谢谢分享【N76E003 完美替代 STM8S003F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