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电流互感器接运放IV转换和直接并接电阻IV转换有什么...

楼主(2018-05-25):
想用电流互感器采集逆变器输出的相电流,查了下发现,精密电流互感器的输出有两种方式进行I-V转换,一种是接运放,另一种是直接并接电阻采集电阻上的电压,这两种方式是不是精度上有区别,接运放的精度更高些?另外,对于第二种方法,电流互感器接电阻和直接在交流相线上串联小阻值高精度的电阻采集电流有什么不同?
刚开始接触,还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互感器是隔离的,安全。而且能够隔离传导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感器是隔离的,安全。而且能够隔离传导噪音

那和接运放进行IV转换比较,两种有什么不同,接运放精度更高吗

网友B:
以第二种为佳,接成同相放大器模式,因为失调电压引发的误差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第二种为佳,接成同相放大器模式,因为失调电压引发的误差较小。

你好,接同相运放和不接运放直接输入采样电阻上的电压,有什么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接同相运放和不接运放直接输入采样电阻上的电压,有什么不同

1.CT二端的电压不可能达到AD转换的幅度,因为影响CT的精度,2,起到隔离的作用,跟输出负载的大小没有关糸。

网友C:
电流互感器是电流转电流的,理论上的电流互感器,输出开路时电压为无限大,实际是不可能的,这个电压还很小;
也就是说为了测试电流,输出端的电压越小越好(电流表好像都这样),才有了电路中的图1;
用运放后输出电压为"0";
哪个好看你用的传感器,如果的负载电阻的可以直接用电阻做负载,很多是对这个电阻做的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第二种为佳,接成同相放大器模式,因为失调电压引发的误差较小。

为什么同相比反相输入的误差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同相比反相输入的误差小?

因为CT输出阻抗是交流阻抗大,直流阻抗小的器件,非理想的电流源,对失调电压VOS的累积效应,要找噪声放大倍数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