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小脚丫开发板

楼主(2018-05-25):
请教各位这两个内容怎么做~  有代码吗  懂的大佬  交流交流  多谢各位
PWM脉冲信号发生器;
  主要元器件:小脚丫开发板
  实现功能: 基础部分:通过按键控制输出PWM占空比,  每次增加/减少10%
  发挥部分:增加细调档,每次增加/减少 1%4、SPWM脉冲信号发生器;
  主要元器件:小脚丫开发板
  实现功能: 基础部分:通过按键控制输出SPWM占空比,
  发挥部分:双极性输出SPWM,死区时间最少4%

网友A:
PWM部分就是一个计数器,用一个频率的时钟计数,小于设定变量时IO输出H,你只要再加上按键调整就好了;
SPWM就是再加上一个计数器,用正弦周期和细分量对应的频率计数,读取一个算好的表格,等于是上个的比较量一直变.

网友B:
先理解原理  其实比较简单  需要写一个PWM控制器
然后改变比较寄存器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