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哪位用过CJS04302显示屏

楼主(2018-05-26):
哪位用过哪位用过CJS04302显示屏,具体触摸怎么用

网友A:
显示屏没有相关资料吗?一般显示屏应该有驱动程序的吧(51或者其它单片机的)?如果没有示例程序那么你只能老老实实啃手册了

网友B:
去官网下,一般串口屏厂方都会提供一个开发工具的.
http://www.cj86.com/series/intelligen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