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18-05-26):
使用ATmega 64单片机的50个引脚分别如图中的方式控制着50个继电器。应该是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的时候,2003输出低电平。这个时候继电器就能工作。楼主分别测试了不同数量继电器工作时的电压,发现继电器工作数量多了的话,部分继电器不能正常吸合。电压参数如表所示。分析表,得出继电器两端的电压在3.75V以上时,继电器可以正常工作(符合继电器datasheet中的工作电压参数)。当工作的继电器数量多了,继电器两端的电压就会小于3.75V左右,导致继电器不能正常工作。楼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继电器两端的电压不符合逻辑(一侧应该为VCC,另一侧应该为0V),求能够解决问题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并给点解决方案。谢谢! 还是希望能够实时帮你解决问题的大神来,那些“教导主任们”就别来了

xch
这个电源电压在哪个端口量的? 靠电源端还是靠PCBA这边?

网友A:
应该和供电能力有关,继电器VCC,单片机的VCC是谁供的?是同一个VCC么?

电源的驱动能力多大?看表格应该不大。。

最后4.06 - 0.84 = 3.22V  继电器动作电压3.75V的话,这已经低于阈值很多了

20个继电器,就算是每个继电器20mA的吸合电流,,要从电源吸收400mA。。。

从不带继电器到待20个继电器,,VCC下降了550mV来看,VCC的驱动能力有点弱。。。550/400 ≈ 1.4ohm,相当于电源输出电阻1.4ohm,继电器开的越多,VCC下降的越厉害,比如1A电流,VCC就只能得到3.6V了。。

你自己仔细看表格应该已经分析出来了吧。。。

分析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和供电能力有关,继电器VCC,单片机的VCC是谁供的?是同一个VCC么?

电源的驱动能力多大?看表格应该 ...

恩恩 每一个继电器的吸合电流是50ma,但是我的电源使用的是能够提供10A电流的电源啊,所以我还是不清楚为什么电源电压会下降。继电器VCC和单片机VCC使用的是一个。

网友B:
你这很明显是电源带载能力不够,造成电压下降了.你的10A电源输出是直接接在继电器两端还是有经过别的电源转换芯片.如果有转换那就是转换芯片带载能力差,如果直接接的电源,可以试下,把50个继电器或并或串,通电一试就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 每一个继电器的吸合电流是50ma,但是我的电源使用的是能够提供10A电流的电源啊,所以我还是不清楚为 ...

电源是直接接的么,还是经过芯片的,如果是经过芯片的话可能是芯片的驱动能力不够。

5V10A??20个继电器都1A电流了。驱动继电器是成品PCB,还是那种飞线连接的,也有可能存在接触电阻问题,和导线电阻的问题。

如果是直流电源那种供电的话,可以用一下sense端,在继电器供电最近端force和sense短接,这样,可以保证继电器VCC侧的5V没有损失。

50mA的吸合电流有点大。。。不知道是不是用的高压大电流的继电器。。

以前用过吸合电流只有15mA不到的继电器,不过最高只能通过500mA电流。是进口的,比较贵一些。不过很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 每一个继电器的吸合电流是50ma,但是我的电源使用的是能够提供10A电流的电源啊,所以我还是不清楚为 ...

看看是不是线长,全部吸合后,可以用电源负对2003的GND引脚,VCC稳压输出对继电器的VCC引脚测试电压;
如果过大,就改线,用星形方式(一点分到N点)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直接接的么,还是经过芯片的,如果是经过芯片的话可能是芯片的驱动能力不够。

5V10A??20个继电 ...

电源没有经过芯片,直接连接在继电器的,刚才自己看了一下稳压源的说明书是5V5A的,驱动20个继电器的时候,稳压电源已经显示的工作电流是1A了。使用的PCB板子,VCC和GND线宽都是2mm,铜厚为2oz。我也考虑到这个情况了,所以我有增加了跳线,感觉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线长,全部吸合后,可以用电源负对2003的GND引脚,VCC稳压输出对继电器的VCC引脚测试电压;
如果过 ...

“可以用电源负对2003的GND引脚,VCC稳压输出对继电器的VCC引脚测试电压;” 这句话的意思是,比较一下GND与ULN2003的输出电压的大小 然后在比较一下VCC和继电器VCC的大小吗?电压大小我已经在表格中写出来了,VCC和继电器的VCC相差不大,但是ULN2003的输出端电压却一直是0.7-0.8V,是不是三极管的压降引起的?还是我线长引起的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很明显是电源带载能力不够,造成电压下降了.你的10A电源输出是直接接在继电器两端还是有经过别的电源转 ...

没有经过别的芯片,我PCB都做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没有经过芯片,直接连接在继电器的,刚才自己看了一下稳压源的说明书是5V5A的,驱动20个继电器的时候 ...

可调电源是么,我看你测到的继电器4.06V,电源输出到继电器是怎么连接的?如果电源输出是5V的话,到继电器就值有4,06V,明显损失在线路上了。

另外ULN2003具体是哪个型号。VOL在只驱动一个继电器的时候就这么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是么,我看你测到的继电器4.06V,电源输出到继电器是怎么连接的?如果电源输出是5V的话,到继电器 ...

电源是直接通过线与继电器VCC相连接的,2003型号就是图中这一个,一个继电器VOL就是那些,是不是因为三极管有压降的问题产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是直接通过线与继电器VCC相连接的,2003型号就是图中这一个,一个继电器VOL就是那些,是不是因为三极 ...

可以调一下电源输出让继电器的VCC就是5V,超过继电器的阈值电压应该可以驱动起来了。主要还是电流太大了;你现在是20个继电器;50个全部打开的时候,需要2.5A的电流。。。

我之前用比较次的线,输出100mA左右的时候,电压损失就比较大了;测量一下电源线电阻都不小;

另外ULN2003A我没怎么用过,看手册好像VOH比较强,Iout = 300mA的时候,输出才掉了20mV;VOL没有描述,看现象VOL应该不强;我用过另外一款ULN2003V12是低电压版的来驱动G6K的,就是VOL比较强,每通道 Isink = 140mA,VOL=0.6V;

网友D:
如果不是供电不足的情况的话,可能是线路问题或驱动IC问题,解决的办法:
1.软件法:继电器启动电流大,维持吸合电流小,可用考虑软件控制时,高电平100ms后转为PWM来降低功耗。
2.硬件法:继电器改为高电压值的,这样电流自然就小了,ULN2003本身也是高压驱动的IC,只是改下供电和继电器即可。

网友E:
4.06-0.84=3.22,电压不足。ULN2003有导通压降,电流大时,功耗大(0.84*20*0.05=0.84W),会发烫的,建议采用场效应管代替,AOD3400常用便宜

网友F:
希望别人解答,又不欢迎教导主任,教导主任难道名声这么差吗?
我就是“教导主任”,电压输出下降,要看PCB走线,要测量每个点之间的压降,看看哪些走线慢慢吃掉了线圈的压降。

网友G:
电流大 把你供电电源的输出电压拉低了  选用更大功率的电源供电

网友H:
增加电源的功率,也就是增大输出电流,提高带载能力,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希望别人解答,又不欢迎教导主任,教导主任难道名声这么差吗?
我就是“教导主任”,电压输出下降,要看PCB ...

“教导主任”什么意思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教导主任”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问楼主呀!

网友J:
如果同时启动时,有的对正常工作,有的不能,多加电容就近,增加电源的供电能力
如果一台一台启动,后面机台因为电源电压跌落,不能正常工作,就是电源的供给能务不够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6-0.84=3.22,电压不足。ULN2003有导通压降,电流大时,功耗大(0.84*20*0.05=0.84W),会发烫的,建议采 ...

谢谢  是的,工作以后继电器和2003就会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希望别人解答,又不欢迎教导主任,教导主任难道名声这么差吗?
我就是“教导主任”,电压输出下降,要看PCB ...

感谢回答  主要是教导主任的良言都已经听出耳茧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流大 把你供电电源的输出电压拉低了  选用更大功率的电源供电

恩恩 感觉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增加电源的功率,也就是增大输出电流,提高带载能力,试一下就知道了

电源功率完全没有问题的 5A的10A的电源都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教导主任”什么意思啊

就是不能帮忙解决技术问题的,上来就是答非所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同时启动时,有的对正常工作,有的不能,多加电容就近,增加电源的供电能力
如果一台一台启动,后面机 ...

恩恩  既然提到电容对电源供电能力的影响,我还想问一下师傅,贴片电容和胆电容对电源供电能力一样吗?还有是不是容量越大的电容对电源供电能力提高越好?感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恩恩  既然提到电容对电源供电能力的影响,我还想问一下师傅,贴片电容和胆电容对电源供电能力一样吗?还 ...

对低频类负载,电容容量越大,越好,其实电容输出输入电流的能力取决于链波电流,即是ESL,ESR及其实非电性的能力,电介电容《钽电容《非极性电容,对高频,以非极性电容为佳,容量可降低,就近负载处,低频以电介电容为宜,成本,性能平移,钽电容相对成本要高。因此,在电源处,以大的电介电容,在负载处,低频用电介电容或钽电容,在高频,近负载用非极性电容,在板级电原入口处,加一级大的电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对低频类负载,电容容量越大,越好,其实电容输出输入电流的能力取决于链波电流,即是ESL,ESR及其实非电 ...

恩恩  学习到很多,感谢前辈

网友K(2018-07-23):
有没有可能是浪涌能力不够?试着50个继电器 分别间断打开。。。。每个继电器加个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