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5串口发送问题请求帮助

楼主(2018-05-26):
HAL库串口发送问题,UART_WaitOnFlagUntilTimeout中会将传参指针指向0地址。
串口调用 HAL_UART_Transmit 函数循环发送数据时,正常函数传参的值如图1所示:
发送几帧数据之后,就会进入到UART_WaitOnFlagUntilTimeout中,异常情况下,指针所指地址发生了改变,如下图所示:
请教各位大神,求一些解决思路。

网友A:
串口调用 HAL_UART_Transmit 函数循环发送数据时有啥现象呢?

楼主(2018-06-29):
问题已经解决,为FreeRTOS操作系统中断配置问题,内核中断为15,单片机硬件中断统一9,可屏蔽中断优先级5,判断为程序嵌套出现问题。谢谢!

楼主:
最后的配置为:
/* The lowest interrupt priority that can be used in a call to a "set priority"
function. */
#define configLIBRARY_LOWEST_INTERRUPT_PRIORITY   0x0F

/* The highest interrupt priority that can be used by any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that makes calls to interrupt safe FreeRTOS API functions.  DO NOT CALL
INTERRUPT SAFE FREERTOS API FUNCTIONS FROM ANY INTERRUPT THAT HAS A HIGHER
PRIORITY THAN THIS! (higher priorities are lower numeric values. */
#define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0x09

/* Interrupt priorities used by the kernel port layer itself.  These are generic
to all Cortex-M ports, and do not rely on any particular library functions. */
#define configKERNEL_INTERRUPT_PRIORITY                 ( configLIBRARY_LOWEST_INTERRUPT_PRIORITY << (8 - configPRIO_BITS) )/*0xF0*/
/* !!!!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must not be set to zero !!!!
See http://www.FreeRTOS.org/RTOS-Cortex-M3-M4.html. */
#define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8 - configPRIO_BITS) )/*0x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调用 HAL_UART_Transmit 函数循环发送数据时有啥现象呢?

其实裸奔的时候都是好的,上了操作系统才出现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解决方案如下跟帖。

网友B(2020-01-04):
楼主,中断嵌套为什么会导致发送的指针变化呢;我裸机程序也用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中断用的比较多

网友C:
没有标准库就用LL库,HAL库不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