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基于STM32F103的USB CDC类在windows7和Ubuntu上传输效果不同

楼主(2018-05-26):
基于 STM32F103C8T6 的USB CDC类做了一个虚拟串口与PC端通讯,每个数据包21个字节,每秒钟发送4000个数据包,在windows7上的串口助手(正点原子的XCOM)以及自己在LabVIEW上写的串口读取程序,都只能每秒钟读取到1000个数据包,而在Ubuntu上的串口助手(CuteCOM)每秒钟能正常的读取到4000个数据包,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A:
抓包可以弄清楚是HOST没有及时发IN令牌,还是DEVICE没有及时返回数据。

网友B(2018-12-26):
楼主你好,我也在用STM32F103C8T6 的USB CDC类做虚拟串口,电脑上也装了虚拟串口的驱动,但为什么用usb线将板子连上pc后,pc检测不到设备呢,设备管理器里没有任何反应,用示波器测D+的信号,上电后一直是3.3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