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无法关闭PD1的SWIM端口

楼主(2018-05-26):
公司产品使用STM8S单片机,一电机检测转速脉冲信号与下载口PD1共用,在电机转速快时造成误进入SWIM而复位,但我按照SWIM说明文档把CPU_CFG_GCR寄存器的bit0置1关闭SWIM功能,但是无效果,请问各位大神,如何解决SWIM与PD1 IO功能冲突问题

网友A:
确认SWIM功能是否真的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SWIM功能是否真的关闭了?

怎么知道是否关闭?现在发现复位的原因是EMS

网友B:
禁用这个功能是不是可以解决。

网友C:
设置了,但是没有生效?这芯片会不会像新唐的003一样,有什么配置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是否关闭?现在发现复位的原因是EMS

那你现在确定好了原因没有,先找到原因,再解决问题

网友E:
swim脚这边是可能导致复位,但你怎么那么肯定是因为PD1 与 SWIM脚复用冲突的导致的问题呢?

换个脚会不会还有同样问题? 如果这样,检查想想外界干扰或浪涌之类方面的因素,再想对应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