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通讯问题

楼主(2018-05-26):
AVR单片机,连接电脑有设备管理器COM6。另外电脑有个找外面人编的软件,之前1年一直都好好的,突然MMC控制台检测到一个错误,然后单片机和软件就出现打开端口失败就不能通讯上了。设备管理器的COM6也还在。问软件公司的人,说是软件没问题,单片机也换了个,问题依旧。请问大佬还有什么可能啊。

网友A:
你先确定问题出在下位机还是上位机,已经测试

网友B:
COM6大概是个USB转的虚拟串口吧,大概这个东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确定问题出在下位机还是上位机,已经测试

上位机怎么测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6大概是个USB转的虚拟串口吧,大概这个东西坏了

CH340G,是这个芯片吗

网友B:
这个型号像是南京沁恒的USB转串口芯片,应该是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像是南京沁恒的USB转串口芯片,应该是这个了

但是电脑还能识别COM口啊,坏了还能识别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电脑还能识别COM口啊,坏了还能识别吗

可能是232串口端坏了,USB端正常。
出问题也就几个大块,电脑,USB转串口,设备。
挨个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