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STM32的IO控制LM2675芯片使能引脚ON/OFF的高低电平咨询

楼主:
引脚ON/OFF说明:启用电压调节器的输入。 高=开,低=关。 拉这个引脚
高或浮动以启用调节器。

问题:我想用STM32的IO控制LM2675芯片使能引脚ON/OFF的高低电平,实现:系统上电后LM2675-5.0是无输出的,然后根据需要启动/关闭LM2675-5.0。
把STM32的IO直接拉给LM2675的ON/OFF引脚就可以吗?STM32的IO会不会在上电或复位瞬间电平发生变化?
是否需要用三极管电路来实现这个控制?

网友A(2018-05-26):
GPIO直接接使能脚,同时接一个下拉电阻,比如2K,具体看使能脚内部的上拉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直接接使能脚,同时接一个下拉电阻,比如2K,具体看使能脚内部的上拉电流大小。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解决了问题。
附图是ON/OFF引脚电流-电压关系,这个能看出使能引脚内部的上拉电流吗?
3.3V时,电流在15-20ua之间
0V时 ,电流是20ua
用2K的电阻可以吗  是不是小一些更好?比如1K 或 100欧.

网友B:
上电单片机初始化时,把单片机的这个引脚就拉低,下拉电阻是为了消除上电瞬间打开使能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解决了问题。
附图是ON/OFF引脚电流-电压关系,这个能看出使能引脚内部的上拉电流吗? ...

下拉电阻多少,不是估计的,是计算的。
1、检查这个使能脚的上拉电流,假设0.02mA
2、检查这个使能脚的低电平阀值电压,假设1V
3、下拉电阻小于电压/电流,则是1/0.02=50K,取10K就可以了
4、下拉电阻不能太小,否则耗电大,GPIO可能不能驱动
5、GPIO必须上电高阻的,如果复位有上拉,则下拉电阻还得减少,和使能脚的计算一样

网友B(点评):
这个下拉电阻不能精确计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拉电阻多少,不是估计的,是计算的。
1、检查这个使能脚的上拉电流,假设0.02mA
2、检查这个使能脚的低 ...

看起来有点复杂 给说的这么详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单片机初始化时,把单片机的这个引脚就拉低,下拉电阻是为了消除上电瞬间打开使能脚 ...

明白~ 谢谢回复·

网友C:
不能直接用IO。用个三极管开集电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