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故障问题

楼主(2018-05-26):
请问,我有一个胜利万用表,好久没用,现在拿来测试时,数值都无变化,大概是什么原因?表笔应该是通的,我在蜂鸣档测试,并笔有声音,换电池一样。

网友A:
蜂鸣档测试时,表笔接通.不应该是显示阻值的吗??你这表咋还是只显示0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鸣档测试时,表笔接通.不应该是显示阻值的吗??你这表咋还是只显示0L??

我也不知道,反正声音是有

网友B:
时间长了受潮了?

网友C:
扔了吧,重买一个。

网友D:
Hold按钮按下试试

网友:
感觉胜利表很烂,手上有一个现在是时而可以,时而开不了机。半个月一节电池,自动关机太耗电了。

网友E:
换一个吧,哈哈哈

网友F:
通常都是拨盘开关触点接触不良了,可以拆开清理,去除氧化层、锈迹等,最好想法增强开关**的压力,不过即使这么处理使用寿命也依然有限。名表的触点和**都是镀金的,使用/储藏寿命会好很多。

网友F:
簧 片也成违禁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簧 片也成违禁词了……

簧=黄
加个片就犯禁了,哈哈,   做成图片就傻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通常都是拨盘开关触点接触不良了,可以拆开清理,去除氧化层、锈迹等,最好想法增强开关**的压力,不过即使 ...

哎呀,我有个胜利万用表,就是拆开时,簧 片飞了出来,装不回去了,报废

网友H:
蜂鸣档有声音但是显示还是0L,可能是显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