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请问红外开关输出低电平为何很高

楼主(2018-05-26):
一个普通红外开关24V的接到单片机   信号上拉5KΩ   中间接了个π形滤波

结果信号输入电压很高  高电平5.6  低电平要上0.7V了

开始以为是电阻的问题  更换也没改变

仔细阅读PDF的IO口设置也没有收获

闹不明白怎么回事  求教

网友A:
至少来个电路图吧?这描述还真不明白是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来个电路图吧?这描述还真不明白是个啥!

刚才没弄明白怎么上传不好意思

就是这个电路  Z是5.1V稳压管

网友B:
光电开关和这部分断开的话,   输出高是24V,低是0V?
单片机口是输入?
单片机IO内部到VCC有个ESD保护二极管?
Z4串入个电流表,电流一直是0?

网友A:
把Z4调整到R9的另一边,再将R9阻值调大点试试。

网友C:
很多红外开关输出都是达林顿型的,低电平0.7V很正常,甚至有低电平3V左右的。
使用方法不对,应该用电流检测,而不是电压检测。
一般认为,24V电源供电的传感器,输出在6V以下就算有信号状态了。

网友D:
你要先搞清楚红外开关的输出规格,比如NPN的,PNP的,一般情况开关上面有简易电路图的,再设计相应电路让单片机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Z4调整到R9的另一边,再将R9阻值调大点试试。

用面包板搭了个试验  Z4调整 R9调整都没有什么明显效果

R9加大到1K时低电平更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电开关和这部分断开的话,   输出高是24V,低是0V?
单片机口是输入?
单片机IO内部到VCC有个ESD保护二极 ...

测量24V电源实际24.24V  光电开关信号悬空是高低25V-1.6V
单片机是STC15系列的 默认双向 尝试过修改配置没有作用
查询他们的pdf IO口有一个干扰抑制电路不知道是什么
Z4串电流表是0

之前用过STC12系列低电平没有这么高  非常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红外开关输出都是达林顿型的,低电平0.7V很正常,甚至有低电平3V左右的。
使用方法不对,应该用电流检 ...

主要之前用STC12的片子低电平很低  现在用STC15的变高了实在弄不懂怎么回事  明明几乎是一个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面包板搭了个试验  Z4调整 R9调整都没有什么明显效果

R9加大到1K时低电平更高了 ...

删除R5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R5再试试。

试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还是不行....

Z4实际测试过是5.1V?确定?

确认是4733A

网友E:
STC15有端口工作状态设置的,试试设成试试高阻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还是不行....

按上面的图试试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按上面的图试试吧!

这个正点!

网友G:
把光电传感器的高低电平输出范围、电路形式与IO电路画在一起分析,单给出IO接口电路不明所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上面的图试试吧!

刚抽空试完  结果还是不太妙 低电平高过2V了  而且稳压管放R9左侧高电平电压高了一点

只能先这么用了 谢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抽空试完  结果还是不太妙 低电平高过2V了  而且稳压管放R9左侧高电平电压高了一点

只能先 ...

不客气!低电平过高,可以调整下R5和R9的分压比,满足实际使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