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感电流环控制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用DSP28335做独立逆变器,开关频率20K,正弦波50Hz。在调试电感电流闭环控制时出现问题,在输入电压小于25V时能控制住,当电压高于25V时DSP程序跑飞,采样后经过调理电路进入到AD的波形毛刺特别多。也就是说,主电路的电压或者电流变大时会对控制电路DSP产生影响。请问有哪些原因会导致这个问题呢?

网友A(点评):
dsp做逆变性能咋样

网友B(2018-05-26):
输出滤波,采样滤波都有吗

网友C:
功率MOS供电是多少V  MOS的输入电压足够大估计程序就不会跑飞了

网友D:
建议先确认一下反馈信号,如果没问题建议查一下滤波电路的电源

网友E:
楼主请问你有这个独立逆变器的闭环程序么 闭环我不知道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