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同伏电压的交直流整流稳压问题

楼主(2018-05-26):
现在需要设计一驱动电源,电压值为120V的直流电,我想着先用变压器把 AC 220V降到120V ,然后在转化成DC120V的输出,有没有比较合理的设计电路

网友A:
如果对电压稳定度没要求的话,直接变压整流滤波就可驱动了

网友B:
电路图设计,不知道那些器件合适

网友C:
这个电流多大?成本有无考虑?

网友D:
要不要求稳压啊,不用稳压直接整流滤波就行了,要稳压需要复杂电路,因为这个电压太高了,没有现成的稳压芯片。

网友E:
论坛 抄板子

网友F:
这是给谁供电的,电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