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太阳能极板电压检测的问题

楼主:
请教下各位   这个电压检测电路是通过ADC7的电压  和蓄电池的电压来推导太阳能的极板电压     按照推导公司来看  T点应该是负压的   但是实际上我测得T点却是正压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2018-05-26):
T点在哪里?

网友B:
这个其实还是共地才能检测

网友C:
都没有电流流入采集电路

网友D:
可以加光耦,共地也没多大问题,调整分压电阻

网友E:
数字地模拟电最后都要接电源地

网友F:
不接悬空变成天线了很容易干扰

网友G:
赞同共地的说法

网友H:
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怎么分析的?
我看到的资料上说  由于电池板的地和蓄电池的地是不共地的,所以在采集电池板的电压时需要把蓄电池的地和电池板的地接在一起。后面的分析就跟楼主发贴的内容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