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显示错误

楼主(2018-05-26):
定时器控制的发光二极管闪烁。这里使用了 MSP430F149  芯片的 32768Hz  低频晶体振荡器作为时钟
源。用定时器 A  定时 1s ,发光二极管灭 0.5s ,亮.0.5s。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 (void)
{
WDTCTL= WDTPW + WDTHOLD;                                        //设置看门狗控制寄存器,关看门狗
TACTL = TASSEL0 + TACLR;                                        // 设置定时器A控制寄存器,
                                                                // TASSEL0=0x0100,选择辅助时钟ACLK,选择输入分频器的时钟源。
                                                                // TACLR=0x0004,清除定时器A计数器
CCTL0 = CCIE;                                                   //设置捕获/比较控制寄存器,CCIE=0x0010,使能捕获比较中断
CCR0 =16384;                                                    //设置捕获/比较寄存器,初始值为16384,对于32768Hz的频率,相当于0.5s
P3DIR |=BIT7;                                                   //P3.7为输出
TACTL |= MC0;                                                   //设置定时器A控制寄存器,MC0=0x0010,使计数模式为增计数
_EINT();                                                        //使能中断,这是一个C编译器支持的内部过程。
while(1);                                                       //无限次while循环
}
interrupt[TIMERA0_VECTOR] void Timer_A (void)                   //定时器A的CC0中断处理程序
                                                                //TIMERA0_VECTOR=6*2,等于基地址0xFFE0+12=0xFFEC
{
P3OUT ^= BIT7;                                                   //将P3.7引脚取反,就是使发光二极管闪烁
}
红色的地方编译显示错误。错误提示: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L:\msp 430 data\main.c 16

Error[Pe065]: expected a ";" L:\msp 430 data\main.c 16
Warning[Pe012]: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L:\msp 430 data\main.c 20

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然而,我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把红色的部分改成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就好了。
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要这样改,这两种写法有什么区别?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你为什么不这样写??

网友B:
中断向量写法不对

网友C:
ccr0的才是这个中断向量,其余的另取。你可以看头文件,在最下面的位置有很多中断向量

网友D: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的意思指定定时器中断函数的入口地址

网友E:
#pragma vector=这句话就是给这个中断向量表进行赋值的。

网友F:
MSP430内部有一个中断向量表,只要往里面对应向量(实际也是某地址)填相应函数的首地址

网友G:
赋值为函数void Port_1(void)的首地址

网友H:
TIMERA0_VECTOR 只是针对TimerA0的中断

网友I:
中断源也有所差别

网友J:
中断服务函数的起始语句

网友:
中断部分程序请这样写: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网友K:
”TIMERA0_VECTOR“中断向量地址不对

网友L:
应该是引导的方式不对。

网友M:
这个都是固定的格式。

网友:
具体参考官方范例代码。

网友E: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表示给这个向量表中的外部端口中断所对应的地址进行赋值

网友J:
TIMERA0_VECTOR 只是针对TimerA0的中断,它是对应于TimerA0的中断向量。

网友F:
中断发生时,就能根据填入的函数首地址自动跳转到该函数。

网友I:
TIMER0_A0_VECTOR是计时器0的CCR0的中断寄存器

网友G:
关键字__interrupt则表示这个函数是中断服务函数这种特殊函数。

网友H: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是写针对串口的中断

网友M:
可能宏定义的方式不一样。

网友L:
参考一下正常的代码运行。

网友K:
单片机头文件里没有这个地址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