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在SPI模式下读写SD卡

楼主(2018-05-26):
STM32在SPI模式下读写SD卡

网友A:
很多单片机系统都需要大容量存储设备,以存储数据。目前常用的有 U 盘,FLASH 芯片,
SD 卡等。他们各有优点,综合比较,最适合单片机系统的莫过于 SD 卡了,它不仅容量可以做
到很大(32Gb 以上),而且支持 SPI 接口,方便移动,有几种体积的尺寸可供选择(标准的 SD
卡尺寸,以及 TF 卡尺寸),能满足不同应用的要求。只需要 4 个 IO 口,就可以外扩一个最大
达 32GB 以上的外部存储器,容量选择尺度很大,更换也很方便,而且方便移动,编程也比较
简单,是单片机大容量外部存储器的首选。
ALIENTKE MiniSTM3 开发板就带有 SD 卡接口,利用 STM32 自带的 SPI 接口,最大通信
速度可达 18Mbps,每秒可传输数据 2M 字节以上,对于一般应用足够了。本节将向大家介绍,
如何在 ALIENTEK MiniSTM32 开发板上读取 SD 卡。本节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3.20.1 SD 卡简介
3.20.2 硬件设计
3.20.3 软件设计
3.20.4 下载与测试

网友A:
呵呵,内容部分补上,真牛,这个资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