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大红袄,DIY蓝牙音响

楼主(2018-05-26):
至今做了不少的插线的音响,倒是还没做过无线的,正好手头还有两个小喇叭小喇叭小喇叭
索性买个蓝牙模块,做上一套玩玩。

↓  大红袄出来了,播放正酣。。

↓  离不开7805了,简便易用,给BT模块供电用(强迫症受不了了这张图)

↓  由于输入电压比较高,搞了个水泥电阻,稍微有点分压

↓  大水管,整流后的滤波电路

↓  大水池,稳稳的

↓  大水池,音响内不好布局,就折中放到了BT板上了

↓  蓝牙模块左右声道输出线

↓  来个不同角度的

↓  功放板来了,用的是LM1875,外围电路比较简单

↓  电阻的腿好细

↓  剪腿

↓  3寸4欧小喇叭,小喇叭的弟弟吧

↓  用连接器插到功放板,插装更方便

↓  双胞胎

↓  简单试机

↓  试机成功后,为表示庆祝出来拍几张照

↓  来个近焦的秀

↓  再细节些

↓  打磨音箱,买的便宜货,果然不好

↓  裸奔在此,好羞耻

↓  穿衣服

↓  当时组装很困难,因为音箱买的是无源的,我得把变压器啥的从喇叭口全部塞进去,
然后螺丝固定,弄了好久

↓  拼命组装

↓  变压器组装

↓  封箱大吉

网友A(点评):
楼主的焊工已经很好了

网友B:
不错   就是楼主的焊功有待提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就是楼主的焊功有待提高呀

加强练习。。

网友C:
大红袄既漂亮又骚气

网友A(点评):
莱芜大红袍 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红袄既漂亮又骚气

哈哈哈哈哈

网友D:
看到四个那么大的电容,喇叭更大,音质效果绝对杠杠的

网友E:
骚气的操作~赞一个~

网友F:
功放板可以自己开发一块,画块PCB更骚气

网友G:
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放板可以自己开发一块,画块PCB更骚气

一身骚气

网友H:
给个建议:上x宝买音响贴纸,贴好了,跟市面买的音响一样。比喷漆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个建议:上x宝买音响贴纸,贴好了,跟市面买的音响一样。比喷漆好看。

多谢 多谢。。

网友I:
DIY得不错,几个大电容给力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