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是否只有某些稳压值的一致性较好?

楼主(2018-05-26):
(无正文)

网友A:
这些管子是5%容差,那么所有元件就没有因为稳压值而不合格的

网友B:
若非专项研究,普通设计师请依手册数据行事。

网友C:
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网友C: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6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有一个共性、即其温度系数接近于零,温度稳定性优于其他稳压值的稳压二极管。仅此而已

网友D:
误差肯定有的,但是离散型较大就有问题了,根据手册看看

网友C:
5V以下的稳压二极管的伏安特性多呈软击穿,稳压性能较差,离散性也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