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源防过压浪涌的措施的问题

楼主(2018-05-26):
现正在做公司的某项目。输入24V,输出10V,功率50W。能承受输入对输出隔离能承受1500VAC,效率80%。输入需按照RIA12规定,能承受正常输入电压的3.5倍过压浪涌(本项目中浪涌的尖峰为3.5×24V=84V),浪涌持续时间20ms。项目组长的意思是:前级加一个BUCK电路,24V转22V,BUCK电路加一个输入过压保护,浪涌过来后把供电关掉,从而把浪涌扛过去;中间级用一个24V转12V的电源模块(目前24V转10V的电源模块少之又少),然后后级加一个12V转10V的BUCK。
小弟左思右想,认为这样的话效率可能就达不到80%了。所以考虑前级用TVS二极管、压敏电阻或者放电器把浪涌扛过去。但是网上没有这样的电路应用。想请教有没有高手用过这样的防过压浪涌的电路。有的话能不能分享一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A:
输入端加扼流电感,L,N之间加压敏电阻

网友B:
可以安装 电涌保护器。
电涌保护器(SPD)工作原理和结构
电涌保护器(Surge protection Device)是电子设备雷电防护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装置,过去常称为“避雷器”或“过电压保护器”英文简写为SPD.电涌保护器的作用是把窜入电力线、信号传输线的瞬时过电压限制在设备或系统所能承受的电压范围内,或将强大的雷电流泄流入地,保护被保护的设备或系统不受冲击而损坏。
电涌保护器的类型和结构按不同的用途有所不同,但它至少应包含一个非线性电压限制元件。用于电涌保护器的基本元器件有:放电间隙、充气放电管、压敏电阻、抑制二极管和扼流线圈等。

网友C:
楼上的办法可行, 一般浪涌都有特征, 电压和阻抗. 这个电压等级常用的器件有 TVS 和压敏电阻.

而楼主的办法过于复杂, 又不解决根本问题, 不建议使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