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N76E003的一部分APROM当EEPROM用,每次

楼主(2018-05-26):
仿真调试的时候每次下载后原来里面存储的数据都被擦除了,变成FF啦,怎样做到每次下载只擦除一部分 。

网友A:
N76E003下载的时候整个APROM会擦除再编程,不像M0那样有个DataFlash。
可以尝试下设置LDROM,作为APROM程序的EEPROM,这块区域在烧写时不会被擦除。
只是提提想法,行不行还没试过。

网友B:
必须的,你下载的时候会全部清空的。

网友C:
其实这是对的,每次下载的时候会刷新所有的存储区。

网友D:
你下载是肯定要擦除的,你真正工作时候就不同了。

网友E:
修改擦除函数。

网友F:
楼主可以试一下这个,如果不行,那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