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电源EMC整改经验分享

楼主(2018-05-26):
在现当今所有的电子产品当中,都离不开电源。然而,由于开关电源效率高、体积小的压倒性优势,在这所有的产品的电源有近百分之90以上都是采用开关电源进行电压适配,当然另外也有一些LDO。这样的话效率、体积或者是功能是达到了开发者的要求,但是在过认证(EN55022、FCC part 15、GB9254)的时候就会发现EMC会带来很多的困扰,例如,空间辐射测试不过,传导辐射测试不过、雷击浪涌、脉冲群……往往会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认证过程的延误,致产品延缓上市却不能抢占市场。鉴于此,特收集整理了一些开关电源EMI整改中,关于不同骚扰源频段干扰原因及抑制办法,供各位工程师参考学习。这也是我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的整理吧,如有任何问题或者疑问,大家都可以来信一起讨论。
  1MHz以内以差模干扰为主
  1.增大X电容量;
  2.添加差模电感;
  3.小功率电源可采用PI型滤波器处理(建议靠近变压器的电解电容可选用较大些)。

  1MHz~5MHz差模共模混合
  采用输入端并联一系列X电容来滤除差摸干扰并分析出是哪种干扰超标并以解决,
  1.对于差模干扰超标可调整X电容量,添加差模电感器,调差模电感量;
  2.对于共模干扰超标可添加共模电感,选用合理的电感量来抑制;
  3.也可改变整流二极管特性来处理一对快速二极管如FR107一对普通整流二极管1N4007。
  5M以上以共摸干扰为主,采用抑制共摸的方法。
  对于外壳接地的,在地线上用一个磁环串绕2-3圈会对10MHZ以上干扰有较大的衰减作用;
  可选择紧贴变压器的铁芯粘铜箔,铜箔闭环。
  处理后端输出整流管的吸收电路和初级大电路并联电容的大小。

  20~30MHz
  1.对于一类产品可以采用调整对地Y2电容量或改变Y2电容位置;
  2.调整一二次侧间的Y1电容位置及参数值;
  3.在变压器外面包铜箔;变压器最里层加屏蔽层;调整变压器的各绕组的排布。
  4.改变PCBLAYOUT;
  5.输出线前面接一个双线并绕的小共模电感;
  6.在输出整流管两端并联RC滤波器且调整合理的参数;
  7.在变压器与MOSFET之间加BeadCORE;
  8.在变压器的输入电压脚加一个小电容;
  9.可以用增大MOS驱动电阻。

  30~50MHz 普遍是MOS管高速开通关断引起
  1.可以用增大MOS驱动电阻;
  2.RCD缓冲电路采用1N4007慢管;
  3.VCC供电电压用1N4007慢管来解决;
  4.或者输出线前端串接一个双线并绕的小共模电感;
  5.在MOSFET的D-S脚并联一个小吸收电路;
  6.在变压器与MOSFET之间加BEADCORE;
  7.在变压器的输入电压脚加一个小电容;
  8.PCB心LAYOUT时大电解电容,变压器,MOS构成的电路环尽可能的小;

  9.变压器,输出二极管,输出平波电解电容构成的电路环尽可能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