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威IoT模组及天线] 【开发技术】LoRa模块误码率多少是正常?

楼主(2018-05-26):
Q:LoRa模块误码率多少是正常?
A:误码率(BER:Bit error rate),一般通信要求误码率小于5%。

网友A:
当扩频因子为1时,数据1就用“1”来表示,扩频因子为4时,可能用“1011”来表示1,这样传输的时候可以降低误码率也就是信噪比,但是却减少了可以传输的实际数据,所以,扩频因子越大,传输的数据数率就越小。

网友B(2018-12-31):
谁说的5%

网友C:
5%的误码率页太高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