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求助:USB3.0芯片FT600配置后状态不对!!!

楼主(2018-05-26):
FT600配置成600 FIFO模式,4channel。复位后D15~D8值为0XFE。
由于是配置成4通道,复位后应该是0XF0才对啊!我GPIO0/GPIO1都上拉电阻到3.3V。也是4通道模式。
而且我下传数据1/2/3/4通道都正常、上传通道1也正常。就是上传 2/3/4通道不行。

网友A:
这颗芯片推得不太多,好像很少有人用,还有那颗带UVC的602

楼主:
这家的支持太缺失了。给他们写邮件没有回应。给美国的邮箱写也没有回应。这它奶奶的害人啊。吊死人了。
虽然我项目可以只用一个通道。但是这么的吊着太恶心啊。难道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家的支持太缺失了。给他们写邮件没有回应。给美国的邮箱写也没有回应。这它奶奶的害人啊。吊死人了。
虽 ...

你可以试试再发一下CN Support,可能是mail被挡掉了,或者你私信给我mail地址,我把你的问题发给CN Support

网友B:
问了一下别人,回答一下。
1. FT600是16bit的通道,所以复位后不是说一定是0xF0.
2. FT600的4通道是共用总线,命令数据中有关键字来指定使用哪个通道,理论上一个通道是OK的应该4个通道都没问题。

楼主:
楼上谢谢了。
当上位机通过软件配置成4通道FIFO模式后。硬件GPIO0/GPIO1都经过5.1K上拉到3.3V。这样应该就配置成4通道的了。在这个时候,D15~D8应该出现0XF0值,高4位代表下传4个FIFO都空,低4位0000代表上传4个FIFO都可以接收数据至少一个字节。现在是出现0XFE。真奇怪了。
我实际应用只需要两个下传FIFO和一个上传FIFO。这种情况满足我的功能倒是够。东西最好也测试OK了。不过从技术角度,这个问题不解决,后面还真不敢用了。

这个芯片使用过程还出现一个问题搞死人:测试的时候,上下传输数据都正常。不过假设上传超过5秒没有上传数据(任何时候为起始点),就再也收不到数据了。后来查出是驱动问题。更新驱动后就正常了。

网友C(2019-11-26):
楼主,请问这个FT600的CLK信号上电后就会产生吗,为啥我测不到这个时钟信号?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这个FT600的CLK信号上电后就会产生吗,为啥我测不到这个时钟信号?求教 ...

对。还应该和GPIO以及复位有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还应该和GPIO以及复位有关的。

现在245模式调通了,但是600模式一直不行,245模式跟600模式的读写函数不一样吗?头大。。

请问您在调试245模式时是按照官方推荐的流程进行读写的吗?FT245模式下只能在RXF_N为0时才能读吗?如果没有RX FIFO没有满就不能读吗?同理,只能在TXE_N为0时才能写吗?如果TX FIFO不是空的就不能写吗?这个地方很疑惑,感谢大家给我解惑!

网友D(2020-01-16):
请问您在调试245模式时是按照官方推荐的流程进行读写的吗?FT245模式下只能在RXF_N为0时才能读吗?如果RX FIFO没有满就不能读吗?同理,只能在TXE_N为0时才能写吗?如果TX FIFO不是空的就不能写吗?这个地方很疑惑,感谢大家给我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在调试245模式时是按照官方推荐的流程进行读写的吗?FT245模式下只能在RXF_N为0时才能读吗?如果RX F ...

我没用这个模式。只用600模式

网友E(2020-04-25):
引用 网友C:
现在245模式调通了,但是600模式一直不行,245模式跟600模式的读写函数不一样吗?头大。。 ...

请问FT600 245发送模式中,一次只发两个字节的数,控制器会自动把数输出到总线吗?还是需要内部FIFO满后才能输出

网友F(2021-10-20):
引用 楼主:
这家的支持太缺失了。给他们写邮件没有回应。给美国的邮箱写也没有回应。这它奶奶的害人啊。吊死人了。
虽 ...

用赛普拉斯或者沁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