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sh79f169 计量部分调试不通 有兴趣一起探讨

楼主(2018-05-26):
void EMU_init(void)
{
    EMUSR = 0x00; //清控制寄存器
    LDOCON = 0xA0;//开启计量模拟前端电源
    WriteEMU_REG(EMUCFG3, 0x0000E8);//开启Vref
    Delayms(1);
        WriteEMU_REG(EMUCFG2, 0x9FF333);
    //配置计量其它参数,如 W1GAIN,P1CAL,W1ATTOS 等
    Delayms(60);
        WriteEMU_REG(EMUCFG0, 0x000037);
        Delayms(1);
        WriteEMU_REG(EMUCFG0, 0x000007);
    EMUSR = 0x80;
        Delayms(1000);
        WDR;
    WriteEMU_REG(EMUCFG1,0x2000c5);
    EMUIE = 0x00; //禁止脉冲输出

}
uint32_t ReadEMU_REG(uint8_t sadr)
{
    uint32_t val;

    EA=0;
    val=0x00;

    EADR=sadr&0x7F;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val = EDTAH;
        Delayus(32);
    val = val<<8;
    val |= EDTAM;
        Delayus(32);
    val = val<<8;
    val |= EDTAL;

    EA=1;

    return(val);
}

void WriteEMU_REG(uint8_t sadr,uint32_t val)
{
    EA=0;
    EADR=0x00;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EDTAH=(uint8_t)(val>>16)&0xFF;
        Delayus(32);
    EDTAM=(uint8_t)(val>>8)&0xFF;
        Delayus(32);
    EDTAL=(uint8_t)(val&0xFF);
        Delayus(32);
    EADR=sadr|0x80;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_nop_();  //一个 NOP
    EA=1;

}
系统初始化是这样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读电压电流有效值都是0.

楼主:
没人用过这个芯片吗 带计量功能的 ??

网友A:
现在最新的应该用SH79F169B了。

网友B:
看寄存器配置应该是正确的。1.量下AVCC和VREF电压是否正确;2、检查寄存器值是否写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寄存器配置应该是正确的。1.量下AVCC和VREF电压是否正确;2、检查寄存器值是否写进去。[em ...

应该是我硬件的问题。我把VREF接到3.3V 上面去了。我明天在试试。谢谢你的提醒。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我硬件的问题。我把VREF接到3.3V 上面去了。我明天在试试。谢谢你的提醒。十分感谢!! ...

确实是我硬件的问题。在此结帖,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C(2018-09-06):
你好,我使用时器0,为何不进中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使用时器0,为何不进中断呢

那不可能的,51内核的单片机,使用起来跟51一样,看看自己总中断是否关闭了。寄存器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不可能的,51内核的单片机,使用起来跟51一样,看看自己总中断是否关闭了。寄存器配置是否正确。 ...

哦。定时器0我调了很久,都不进中断,后面不得已我改用定时器1就OK了。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0(void)
{
   TCON1=Bin(00000000);
   TMOD =Bin(00010001);
   TL0  =T0_1MS_CNT&0x00ff;
   TH0  =(T0_1MS_CNT>>8)&0xff;

   TF0=0;
   TR0 = 1;
   ET0 = 1;
}
中断函数:
void Timer0_ISP(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8 T0_ms4_cnt=4;
   static uint8 ms20_cnt=20;
   static uint16 Timer_2s=1000;

   EA        =        0;
   TL0=T0_1MS_CNT&0xff;
   TH0=(T0_1MS_CNT>>8)&0xff;

   if(--T0_ms4_cnt==0x00)
   {
      T0_ms4_cnt=4;
          gT_4ms_Flag=1;
   }
   if(--ms20_cnt==0)
   {
      ms20_cnt=20;
          Key_STATUS();
   }

         if(--Timer_2s>0)
         {
                  Timer_2s--;
                 if(Timer_2s==0)
                 {
                        Timer_2s=1000;
                  Timer_1s_Flag=1;
                 }
         }

   TF0=  0;
   EA=1;
}

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1(void)
{
   TCON1=Bin(00000000);
   TMOD =Bin(00010001);
   TL1  =T0_1MS_CNT&0x00ff;
   TH1  =(T0_1MS_CNT>>8)&0xff;

   TF1=0;
   TR1 = 1;
   ET1 = 1;
}

中断函数:
void Timer1_ISP(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int16 Timer_2s=100;

EA = 0;
TF1 = 0;
TL1=T0_1MS_CNT&0xff;
TH1=(T0_1MS_CNT>>8)&0xff;

        if(--Timer_2s>0)
         {
                  Timer_2s--;
                 if(Timer_2s==0)
                 {
                        Timer_2s=100;
                  Timer_1s_Flag=1;
                 }
         }

        Flag_KeyScan=1;

        if(Timer_OpreationRelay>0)
        {
                Timer_OpreationRelay--;
        }
        else
        {
                Relay_On_Disable();
                Relay_Off_Disable();
        }

EA=1;
}

网友D(2021-05-07):
SH79F169的芯片资料有没?有就麻烦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