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从单片机到操作系统④——FreeRTOS创建任务&开启...

楼主(2018-05-26):
创客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杰杰。又到了更新的时候了。

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先补充一下上篇**的一点点遗漏的知识点。
1BaseType_t xTaskCreate(       TaskFunction_t pvTaskCode,
2                              const char * const pcName,
3                              uint16_t usStackDepth,
4                              void *pvParameters,
5                              UBaseType_t uxPriority,
6                              TaskHandle_t *pvCreatedTask
7                          )
;
8创建任务中的堆栈大小问题,在task.h中有这样子的描述:
9/**
10* @param usStackDepth The size of the task stack specified as the number of variables the stack * can hold - not the number of bytes.  For example, if the stack is 16 bits wide and
11* usStackDepth is defined as 100, 200 byteswill be allocated for stack storage.
12*/
代码可左右滑动

  当任务创建时,内核会分为每个任务分配属于任务自己的唯一堆栈。usStackDepth 值用于告诉内核为它应该分配多大的栈空间。
这个值指定的是栈空间可以保存多少个字(word) ,而不是多少个字节(byte)
文档也有说明,如果是16位宽度的话,假如usStackDepth = 100;那么就是200个字节(byte)。
当然,我用的是stm32,32位宽度的, usStackDepth=100;那么就是400个字节(byte)。

  好啦,补充完毕。下面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自己学的是应用层的东西,很多底层的东西我也不懂,水平有限,出错了还请多多包涵。
  其实我自己写**的时候也去跟着火哥的书看着底层的东西啦,但是本身自己也是不懂,不敢乱写。所以,这个《从单片机到操作系统》系列的**,我会讲一点底层,更多的是应用层,主要是用的方面。

按照一般的写代码的习惯,在main函数里面各类初始化完毕了,并且创建任务成功了,那么,可以开启任务调度了。
1int main(void)
{
3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4
4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5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
6    LED_Init();                     //初始化LED
7    KEY_Init();
8    //创建开始任务
9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start_task,            //任务函数
10                (const char*    )"start_task",          //任务名称
11                (uint16_t       )START_STK_SIZE,        //任务堆栈大小
12                (void*          )NULL,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13                (UBaseType_t    )START_TASK_PRIO,       //任务优先级
14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任务句柄
15    vTaskStartScheduler();          //开启任务调度
16}

  来大概看看分析一下创建任务的过程,虽然说会用就行,但是也是要知道了解一下的。
注意:下面说的创建任务均为xTaskCreate(动态创建而非静态创建。
1pxStack = ( StackType_t * ) pvPortMalloc( ( ( ( size_t ) usStackDepth ) * sizeof( StackType_t ) ) );
2/*lint !e961 MISRA exception as the casts are only redundant for some ports. */
3            if( pxStack != NULL )
4            {
5                /* Allocate space for the TCB. */
6                pxNewTCB = ( TCB_t * ) pvPortMalloc( sizeof( TCB_t ) );
7                /*lint !e961 MISRA exception as the casts are only redundant for some paths. */
8                if( pxNewTCB != NULL )
9                {
10                    /* Store the stack location in the TCB. */
11                    pxNewTCB->pxStack = pxStack;
12                }
13                else
14                {
15                    /* The stack cannot be used as the TCB was not created.  Free
16                    it again. */

17                    vPortFree( pxStack );
18                }
19            }
20            else
21            {
22                pxNewTCB = NULL;
23            }
24        }
  首先是利用pvPortMalloc给任务的堆栈分配空间,if( pxStack != NULL )如果内存申请成功就接着给任务控制块申请内存。pxNewTCB = ( TCB_t * ) pvPortMalloc( sizeof( TCB_t ) );同样是使用pvPortMalloc();如果任务控制块内存申请失败则释放 之前已经申请成功的任务堆栈的内存vPortFree( pxStack );
  然后就初始化任务相关的东西,并且将新初始化的任务控制块添加到列表中prvAddNewTaskToReadyList( pxNewTCB );
  最后返回任务的状态,如果是成功了就是pdPASS,假如失败了就是返回errCOULD_NOT_ALLOCATE_REQUIRED_MEMORY;

1prvInitialiseNewTask(     pxTaskCode,
2                          pcName,
3                         ( uint32_t ) usStackDepth,
4                          pvParameters,
5                          uxPriority,
6                         pxCreatedTask,
7                          pxNewTCB,
8                         NULL );
9            prvAddNewTaskToReadyList( pxNewTCB );
10            xReturn = pdPASS;
11        }
12        else
13        {
14            xReturn = errCOULD_NOT_ALLOCATE_REQUIRED_MEMORY;
15        }
16        return xReturn;
17    }
18// 相关宏定义
19#define pdPASS            ( pdTRUE )
20#define pdTRUE            ( ( BaseType_t ) 1 )
21/* FreeRTOS error definitions. */
22#define errCOULD_NOT_ALLOCATE_REQUIRED_MEMORY    ( -1 )

  具体的static void prvInitialiseNewTask(()实现请参考FreeRTOS的tasks.c文件的767行代码。具体的static void prvAddNewTaskToReadyList( TCB_t *pxNewTCB )实现请参考FreeRTOS的tasks.c文件的963行代码。

  因为这些是tasks.c中的静态的函数,仅供xTaskCreate创建任务内部调用的,我们无需理会这些函数的实现过程,当然如果需要请自行了解。

创建完任务就开启任务调度了:
1vTaskStartScheduler();          //开启任务调度

在任务调度里面,会创建一个空闲任务(我们将的都是动态创建任务,静态创建其实一样的)
1xReturn = xTaskCreate(    prvIdleTask,
2                          "IDL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3                          ( void * ) NULL,
4                          ( tskIDLE_PRIORITY | portPRIVILEGE_BIT ),
5                          &xIdleTaskHandle );
6/*lint !e961 MISRA exception, justified as it is not a redundant explicit cast to all supported compilers. */
7    }
8相关宏定义:
9#define tskIDLE_PRIORITY            ( ( UBaseType_t ) 0U )
10#ifndef portPRIVILEGE_BIT
11    #define portPRIVILEGE_BIT ( ( UBaseType_t ) 0x00 )
12#endif
13#define configUSE_TIMERS                        1
14 //为1时启用软件定时器
从上面的代码我们可以看出,空闲任务的优先级是tskIDLE_PRIORITY为0,也就是说空闲任务的优先级最低。当CPU没事干的时候才执行空闲任务,以待随时切换优先级更高的任务。
如果使用了软件定时器的话,我们还需要创建定时器任务,创建的函数是:
1#if ( configUSE_TIMERS == 1 )
2    BaseType_t xTimerCreateTimerTask( void )

然后还要把中断关一下
1portDISABLE_INTERRUPTS();
至于为什么关中断,也有说明:
1/* Interrupts are turned off here, toensure a tick does not occur
2before or during the call toxPortStartScheduler().  The stacks of
3the created tasks contain a status wordwith interrupts switched on
4so interrupts will automatically getre-enabled when the first task
5starts to run. */

6/ *中断在这里被关闭,以确保不会发生滴答
7在调用xPortStartScheduler()之前或期间。堆栈
8创建的任务包含一个打开中断的状态字
9因此中断将在第一个任务时自动重新启用
10开始运行。*/

那么如何打开中断呢????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别担心,我们在SVC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就会打开中断的
看代码:
1__asm void vPortSVCHandler( void )
{
3         PRESERVE8
4         ldr    r3, =pxCurrentTCB  /* Restore the context. */
5         ldrr1, [r3]                            /* UsepxCurrentTCBConst to get the pxCurrentTCB address. */
6         ldrr0, [r1]                            /* Thefirst item in pxCurrentTCB is the task top of stack. */
7         ldmiar0!, {r4-r11}             /* Pop theregisters that are not automatically saved on exception entry and the criticalnesting count. */
8         msrpsp, r0                                   /*Restore the task stack pointer. */
9         isb
10         movr0, #0
11         msr  basepri, r0
12         orrr14, #0xd
13         bxr14
14}

1msr  basepri, r0
  就是它把中断打开的。看不懂没所谓,我也不懂汇编,看得懂知道就好啦。

1xSchedulerRunning = pdTRUE;
任务调度开始运行

1/* If configGENERATE_RUN_TIME_STATS isdefined then the following
2macro must be defined to configure thetimer/counter used to generate
3the run time counter time base. */

4portCONFIGURE_TIMER_FOR_RUN_TIME_STATS();

如果configGENERATE_RUN_TIME_STATS使用时间统计功能,这个宏为1,那么用户必须实现一个宏portCONFIGURE_TIMER_FOR_RUN_TIME_STATS();用来配置一个定时器或者计数器。

来到我们的重点了,开启任务调度,那么任务到这了就不会返回了。
1if( xPortStartScheduler() != pdFALSE )
2                   {
3                            /*Should not reach here as if the scheduler is running the
4                            functionwill not return. */
5                   }
然后就能开启第一个任务了,感觉好难是吧,我一开始也是觉得的,但是写了这篇**,觉得还行吧,也不算太难,可能也是在查看代码跟别人的书籍吧,写东西其实还是蛮好的,能加深理解,写过**的人就知道,懂了不一定能写出来,所以,我还是很希望朋友们能投稿的。杰杰随时欢迎。。。

开始任务就按照套路模板添加自己的代码就好啦,很简单的。
创建任务
1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led0_task,
2                (const char*    )"led0_task",
3                (uint16_t       )LED0_STK_SIZE,
4                (void*          )NULL,
5                (UBaseType_t    )LED0_TASK_PRIO,
6                (TaskHandle_t*  )&LED0Task_Handler);
7   //创建LED1任务
8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led1_task,
9                (const char*    )"led1_task",
10                (uint16_t       )LED1_STK_SIZE,
11                (void*          )NULL,
12                (UBaseType_t    )LED1_TASK_PRIO,
13                (TaskHandle_t*  )&LED1Task_Handler);

创建完任务就开启任务调度
1vTaskStartScheduler();          //开启任务调度

然后具体实现任务函数

1//LED0任务函数
2void led0_task(void *pvParameters)
{
4   while(1)
5    {
6       LED0=~LED0;
7       vTaskDelay(500);
8    }
9}
10//LED1任务函数
11void led1_task(void *pvParameters)
{
13   while(1)
14    {
15       LED1=0;
16       vTaskDelay(200);
17       LED1=1;
18       vTaskDelay(800);
19    }
20}

好啦,今天的介绍到这了为止,后面还会持续更新,敬请期待哦~

原文链接:【连载】从单片机到操作系统④——FreeRTOS创建任务&开启调度详解

网友A:
是v但是vVS的

楼主:
没有没有,刚好学了,就写下来

楼主(2018-07-17):
哈哈,水平有限,还请多指教

网友B(2022-09-02):
非常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