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launchpad外接酒精传感器上传到物联网平台问题

楼主(2018-05-26):
  我们这边大二学习团队现在要做一个小作品,是用CC3200传感器接收到的数据传送云端再用配套APP接收,现在看了一个月的郭书军的CC3200 CCS基础篇——ARM Cortex-M4+wifi MCU应用指南,了解了各个例程中的代码的意思,但是还不会自己写代码。我们原来的设备是有一个酒精传感器,然后云端平台是yeelink平台,是我们学长做的。现在我们想多加一个二氧化碳或者温度传感器,学习锻炼一下,但是yeelink平台现在无法使用了,这边我们目前找不到其他云端平台有教程的,所以想问各位大牛有么有建议或者教程,我们基本是个小白,这边学长也不记得怎么做了,也没有老师教,无法给我们帮助,比较苦恼。
  所以我们这边想问一下1、有没有将CC3200传感器接收到的数据传送云端再用其配套APP接收,这方面的教程。2、听说学长原来也是修改例程实现的功能,要实现这样的功能需要怎么修改例程里面具体的代码部分,我们这边有个官方Exosite Cloud的平台的使用教程,看教程里能接收温度传感器数据,但是温度传感器是CC3200laucnpad自带的,不知道能不能接收我们在58I/O口外加的酒精传感器数据。另外我们不是专业学程序的,不可能全部从零编程,现在主要希望解决数据发送和接收的代码这部分用例程怎么修改。
  我们现在很无助,网上实现这方面的东西几乎没有。而且我们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比较赶,希望大牛能提供一些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东西说起来比较复杂,首先,你看看Exosite Cloud是不是支持增加新的传感器数据,如果不行,就直接把酒精传感器的数当温度上传吧
其次,我不清楚这个平台有没有对应的app

网友A:
所以,最好还是找个带对应app的平台来移植,这样可以省了app的设计

网友A:
对初学者,这是一个复杂的应用系统。有cc3200对接服务器,还有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说起来比较复杂,首先,你看看Exosite Cloud是不是支持增加新的传感器数据,如果不行,就直接把酒 ...

现在CC3200 LaunchPad  物联网 应用例程 Exosite Could ,这个教程里面的代码压缩包文件链接失效了,请问您有下载过吗,急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CC3200 LaunchPad  物联网 应用例程 Exosite Could ,这个教程里面的代码压缩包文件链接失效了,请问 ...

看看是这个吗?

楼主(点评):
是的,很感谢

楼主:
还有我想问一下我改了例程以后要重新生成bin文件和ucf文件吗,还是只用生成bin文件

网友A(点评):
只生成bin就可以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们看了几天这个链接官网平台的代码和我们学长提供的链接yeelink的平台的代码不是很像,甚至怀疑我们学长给的代码完全不是链接酒精传感器的代码,现在我们酒精传感器接到PIN_57口,然后代码要从哪改起,具体怎么改哪个代码,能指导一下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们是用ADC外接酒精传感器的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yeelink和Exosite Could可能协议或者通讯有点差别,Exosite Could用起来更简单

网友A:
@zhouge6ge6 :yeelink和Exosite Could可能协议或者通讯有点差别,Exosite Could用起来更简单

网友A:
关于cc3200的adc采样,可以参考官网提供的例程和sdk的,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B:
你看看机智云的做法

网友C:
物联网好像有人做过了。

网友C:
可以使用websever做服务传递。

网友B:
自己做云数据,就麻烦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机智云的做法

机智云找不到,找了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cc3200的adc采样,可以参考官网提供的例程和sdk的,楼主可以参考

这边我们用的是MQ-3的酒精传感器,看例程还是不懂怎么采样,大神会MQ-3酒精传感器的ADC采样编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边我们用的是MQ-3的酒精传感器,看例程还是不懂怎么采样,大神会MQ-3酒精传感器的ADC采样编程吗 ...

ti有提供例程的,你有看吗?
安装好cc3200sdk后,我的电脑上的例程在:
C:\ti\CC3200SDK_1.3.0\cc3200-sdk\example\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有提供例程的,你有看吗?
安装好cc3200sdk后,我的电脑上的例程在:
C:\ti\CC3200SDK_1.3.0\cc3200-sd ...

现在我们修改遇到最后一个错误,是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37 struct "<unnamed>" has no field "EventData"        main.c        /3200ExositeDemo        line 779        C/C++ Problem
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们修改遇到最后一个错误,是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37 struct "" has no fiel ...

参考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b3475a0100p9kh.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b3475a0100p9kh.html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C:/ti/CC3200SDK_1.0.0/cc3200-sdk/example/common/gpio_if.c', needed by 'gpio_if.obj'.        3200ExositeDemo                Unknown        C/C++ Problem
解决完后又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C:/ti/CC3200SDK_1.0.0/c ...

源文件的路径问题,检查一下源文件是不是存在,编译器能不能搜索到这个文件等

楼主(点评):
我知道是路径问题,但是能搜到这个文件啊,是不是要把obj文件复制到具体哪个文件里或者重新导入include?有没有具体点的解决方案

网友A:
不需要复制obj文件。这种问题之能慢慢调试的,没有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文件的路径问题,检查一下源文件是不是存在,编译器能不能搜索到这个文件等 ...

我代码已经重新编译好生成Bin文件了,但是替换原来例程用uniflash烧录program这一步时出现错误FATAL: > File E:/QQ/QQ数据/542862861/FileRecv/试验CLOUD/ExositeCC3200CloudDemo_session/../exosite_cc3200_cloud_demo_BETA_20140702.bin does not exist on local File System  怎么解决!

网友A(点评):
不要用中文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复制obj文件。这种问题之能慢慢调试的,没有好办法

现在按照例程指示登录h。ttp://mysimplelink.net后输入想链接的wifi账号和密码,点击add以后一直是checking status... 怎么办,之前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啊,现在用原来例程提供的bin文件烧录也是这个问题,步骤做很多次了,都没错。求解决!

网友A(点评):
我也没遇到过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复制obj文件。这种问题之能慢慢调试的,没有好办法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37 struct "<unnamed>" has no field "EventData"        main.c        /3200ExositeDemo        line 774        C/C++ Problem 我们发现更改以后代码 连不上热点是因为AP配置有问题,原来遇到这个错误,我们是把别的例程的socket函数复制进去,然后会导致板子不能搜索到周围的WIFI,现在我们改回去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正确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37 struct "" has no field "EventData"        main.c        /3200Exosit ...

void SimpleLinkSockEventHandler(SlSockEvent_t *pSock)
使这个函数里面的语句

网友A(点评):
已经解决了?赞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没有,在等大神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复制obj文件。这种问题之能慢慢调试的,没有好办法

void SimpleLinkSockEventHandler(SlSockEvent_t *pSock)
{
    if(pSock == NULL)
    {
        UART_PRINT("Null pointer\n\r");
        LOOP_FOREVER();
    }
    //
    // This application doesn't work w/ socket - Events are not expected
    //
    switch( pSock->Event )
    {
        case SL_SOCKET_TX_FAILED_EVENT:
                switch( pSock->socketAsyncEvent.SockTxFailData.status )
            {
                case SL_ECLOSE:
                    UART_PRINT("[SOCK ERROR] - close socket (%d) operation "
                    "failed to transmit all queued packets\n\n",
                           pSock->socketAsyncEvent.SockAsyncData.sd);
                    break;
                default:
                    UART_PRINT("[SOCK ERROR] - TX FAILED : socket %d , reason"
                        "(%d) \n\n",
                        pSock->socketAsyncEvent.SockAsyncData.sd,
                        pSock->socketAsyncEvent.SockTxFailData.status);
            }
            break;

        default:
            UART_PRINT("[SOCK EVENT] - Unexpected Event [%x0x]\n\n",pSock->Event);
    }这个是我们修改的代码,没错误但是板子不能搜到周围wifi

楼主:
引用 楼主:
void SimpleLinkSockEventHandler(SlSockEvent_t *pSock)
{
    if(pSock == NULL)

没错误了,但是板子不能搜索到周围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复制obj文件。这种问题之能慢慢调试的,没有好办法

void SimpleLinkSockEventHandler(SlSockEvent_t *pSock)
{
    if(pSock == NULL)
    {
        UART_PRINT("Null pointer\n\r");
        LOOP_FOREVER();
    }
    //
    // This application doesn't work w/ socket - Events are not expected
    //
       switch( pSock->Event )
    {
        case SL_SOCKET_TX_FAILED_EVENT:
            switch( pSock->EventData.status )
            {
                case SL_ECLOSE:
                    UART_PRINT("[SOCK ERROR] - close socket (%d) operation "
                               "failed to transmit all queued packets\n\n",
                               pSock->EventData.sd);
                    break;
                default:
                    UART_PRINT("[SOCK ERROR] - TX FAILED  :  socket %d , "
                               "reason (%d) \n\n",
                               pSock->EventData.sd, pSock->EventData.status);
            }
            break;

        default:
            UART_PRINT("[SOCK EVENT] - Unexpected Event [%x0x]\n\n", \
                        pSock->Event);
    }
}这个才是例程源码,有错误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37 struct "<unnamed>" has no field "EventData"        main.c        /3200ExositeDemo        line 774        C/C++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