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亮发光二极管出现很多损坏

楼主(2018-05-26):
就是下面的这种透明高亮5mm LED,用锡炉焊的,出现了很多反向导通现象,但仍然能亮,导致查找问题艰难。

     7段数码动态扫描,只要有一个发光二极管反向导通,那么这个发光二极管所在的位上的其他段就会不受控制,如下图二所示。

如果虚框中的D4出现反向导通,如果段码中“g”段是高电平1,那么第4位位扫描“scan3”有效时,第3位的“g”段D3就会导通点亮,这种故障非常难查。

      有人说是锡炉温度过高或者焊接时间过长导致LED损坏,但同样是锡炉焊接,普通的红色LED却鲜有损坏,因此我猜测是高亮LED本身质量

存在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事情?

                                           图一                                                                                                    图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得到肯定的答复就好了,很长时间怀疑是程序以及硬件设计问题,现在敢确定是高亮管子的问题了。
只负责设 ...

设计上还可以优化下:每个LED串一个4148二极管,可以有效减少你说的LED损坏现象。
在你的图上,a=0,b=1且Q1关断时,电压通过R2、D2会给D1一个反压,D1就有可能被击穿。有的LED反向耐压只有几伏,用万用表反向量一下电阻,都会被击穿。

网友A:
这个很正常,换一家供应商吧。我做红绿灯时,就发生过这种情况,有的供应商的LED装上去没多久就坏了,换一家供应商,用上2年都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正常,换一家供应商吧。我做红绿灯时,就发生过这种情况,有的供应商的LED装上去没多久就坏了,换一 ...

得到肯定的答复就好了,很长时间怀疑是程序以及硬件设计问题,现在敢确定是高亮管子的问题了。
只负责设计,元件由采购买,这个高亮管子困扰了我好久,产品只是断断续续的少量出,挺愁人的,以后让采购换管子。

网友:
绿色的抗静电能力很差,正常情况下100多V的静电就会使灯芯坏掉。

网友B:
其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