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方波的分解

楼主(2018-05-26):
求大神帮助,一个方波信号如何分解为另外一个不同的方波信号和一个电压,比如一个振幅为5~15V的方波分解为振幅0~10V的方波和一个5V的电压,如何设计电路

网友A:
这个问题, 真的是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啦.

我想个办法, 可以用个峰值检测电路取出谷电压,  再通过减法器去实现

网友B:
查查“箝位电路”。

网友C:
没说明百要求。你是要把信号分解为直流分量和交流分量加偏移?

网友D:
附件电路

网友D:
5楼电路就符合“比如”的情况。
如果任意值,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5楼电路就符合“比如”的情况。
如果任意值,见附件。

如果不用中间那个3V电源能做吗

可以。都是电路复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5楼电路就符合“比如”的情况。
如果任意值,见附件。

可以帮我设计一下不带中间那个3V电源的电路吗,谢谢了

@captzs :我们的一个电路设计大作业,方波做信号,电压供电
此电路要用在哪一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 真的是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啦.

我想个办法, 可以用个峰值检测电路取出谷电压,  再通过减法器 ...

能帮忙设计一下电路吗,谢谢啦

网友D:
"我们的一个电路设计大作业,方波做信号,电压供电 "
如果此句在首帖讲,就不会绕来绕去。你是要实现两线传输直流电源和方波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一个电路设计大作业,方波做信号,电压供电 "
如果此句在首帖讲,就不会绕来绕去。你是 ...

这个电路的原理是什么,如果变成任意幅值方波和电压叠加的话怎么改才能再分离出来

1 0楼电路DC和AC任何值,而且无知,但是必须有电源。按照传输信号看,可能接收方没有电源,那么就要重新设计。

网友E:
LZ描述的问题,要靠别人意会的才可以理解。
无非一个最低电压检测,把低电平不是0V的去掉这个不是0V的电压差。
说起来简单,实际设计还得费不少时间,还得调试发现是否有缺点。

网友D:
  接收方没有电源。

网友F:
注意,楼主要求的是方波,以上那些用运放的,放大的统统不行,带宽不够。
最简单 信号识别出来,数字化处理 ,adc-mcu-》生成方波 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注意,楼主要求的是方波,以上那些用运放的,放大的统统不行,带宽不够。
最简单 信号识别出来,数字化处理 ...

    的确,电路带宽是一个重要参数,如果小了,运放的等效积分就会将方波抬高,所有我采用GBW=1e+8Hz
的ad9610运放,10楼电路的左运放是隔离作用,右运放是增益1的差分电路,最大限度保持电路单位增益带;压摆率参数将决定前后沿斜率,ad9610的压摆率=3e+9v/s。

网友G:
用二极管整流,加电容滤波得到电源,再加个稳压芯片,可以得到稳定5V,再用一个比较器,提取方波信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二极管整流,加电容滤波得到电源,再加个稳压芯片,可以得到稳定5V,再用一个比较器,提取方波信号。 ...

感觉很给力,很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