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外部时钟问题

楼主(2018-05-26):
请教各位,技术手册上看,N76E003接外部时钟只有一个引脚,这样的话,是不是只能接有源晶振呢啊?

楼主:
只有一个Xin输入引脚

网友A:
是呢,只能接 有源晶振。

网友B:
只能接有源晶振。不过内部的够用啊。

网友B:
你是不是觉得内部晶振不准啊,其实很准的,看你会不会用了,那些说不准的,主要是波特率上,其实需要配置时钟源频率到16.6

楼主:
谢谢各位,我这个项目是做无线充啊,要过QI认证,时钟精度要到0.5%以上呢

网友C:
应该可以满足。

网友D:
楼主自己做板子啊?如果有有源晶振可以用啊,比无源的好。

网友E:
如果有其他的震荡电路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