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如何检测手靠近一个装置,距离大约检测距离0~20cm

楼主(2018-05-27):
就是如果手靠近这个物体20cm以内,就有信号变化。

网友A:
如果是手的话红外检测是否可以

网友B:
这种检测的传感器较多,红外和超声波用的较多,检测比较简单

楼主:
红外我考虑过,怕外面的杂光干扰,超声波的话响应速度可能不够,这个要测试一下。多谢ls两位。

网友C:
动态热释开关很便宜,烂点的几块钱,好的十几到几十。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红外我考虑过,怕外面的杂光干扰,超声波的话响应速度可能不够,这个要测试一下。多谢ls两位。 ...

用反射式红外探头,加38kHz调制,加适当滤光片,应该没问题的.
热释探头可能手没到肚皮先到,易受过路人干扰.

这是我9几年用过的一个微功耗手指检测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反射式红外探头,加38kHz调制,加适当滤光片,应该没问题的.
热释探头可能手没到肚皮先到,易受过路人干扰.
...

多谢细心的回复,我来试试看,你的反射式红外探头有推荐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细心的回复,我来试试看,你的反射式红外探头有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