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的spi读写EEPROM的问题

楼主(2018-05-27):
在用28335的spi外设去读写EEPROM,无论是模拟SPI的CS还是用现成模块的,读出的数据全是0xFF,调了好几天了,请大虾们帮忙看看。。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1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EEPROM的po-code定义
#define  WREN    0x06
#define  WRITE   0x02
#define  READ    0x03
#define  RDSR    0x05
#define          EEPROM_CS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9

//相关函数的声明
void spi_init(void);
void spi_xmit(int a);

//发送与结束的变量
Uint16 Ret_var1=0;
Uint16 Ret_var2=0;

/*****************************************SPI初始化函数********************************************************/
void spi_init(void)
{
                SpiaRegs.SPICCR.all=0x0007;  //SPI复位,设置时钟为上升沿,8位字符长度
        SpiaRegs.SPICTL.all=0x0006;  // 使能主模式,标准相位
                                     // 使能Talk,SPIINT屏蔽
        SpiaRegs.SPIBRR=0x00024;     //设置波特率
        SpiaRegs.SPICCR.all=0x0087;  //使SPI退出复位状态
                                     //使能自测试模式
        SpiaRegs.SPIPRI.bit.FREE = 1;
}

/*****************************************EEPROM的写函数*******************************************************/
void EEPROM_WRITE(Uint16 address,int Data)
{
        int addrH,addrL;
        addrH = 0;
        addrL = 0;
        addrH = (address>>8);
        addrL = (address&0x00FF);

        EEPROM_CS = 0;
        DELAY_US(1);
        spi_xmit(WREN);     //写使能

        EEPROM_CS = 1;
        DELAY_US(1);
        EEPROM_CS = 0;
        DELAY_US(1);
        spi_xmit(WRITE);    //写入WRITE命令
        spi_xmit(addrH);    //写入高字节地址
        spi_xmit(addrL);    //写入低字节地址
        spi_xmit(Data);

        DELAY_US(1);
        EEPROM_CS = 1;
        DELAY_US(10);
}

/********************************************发送数据函数*******************************************/
void spi_xmit(int a)
{
        SpiaRegs.SPITXBUF = (a<<8);
        while(SpiaRegs.SPISTS.bit.INT_FLAG == 0);
        Ret_var1 = SpiaRegs.SPIRXBUF<<8;
}

/*******************************************读EEPROM函数*******************************************/
void EEPROM_READ(Uint16 address)
{
        int addrH,addrL;
        addrH = 0;
        addrL = 0;
        addrH = (address>>8);
        addrL = (address&0x00FF);

        EEPROM_CS = 0;
        DELAY_US(1);
        spi_xmit(READ);
        spi_xmit(addrH);
        spi_xmit(addrL);
        spi_xmit(0);
        DELAY_US(1);
        EEPROM_CS = 1;
    DELAY_US(100);
}

/**********************************************读取状态寄存器函数*************************************/
void STA_READ()
{
        EEPROM_CS = 0;
        DELAY_US(1);
        spi_xmit(RDSR);
        EEPROM_CS = 1;
        DELAY_US(100);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SysCtrl();
   DINT;
   InitPieCtrl();
   IER=0x0000;
   IFR=0x0000;
   InitPieVectTable();
   InitSpiaGpio();
   spi_init();
   EEPROM_CS = 1;
   STA_READ();
   EEPROM_WRITE(0,0xAAAA);
   DELAY_US(100);
   EEPROM_READ(0);
}

网友A:
可能你读的地方压根就没有写数据

网友B:
先指定个地址写个数,然后再读回来,不就知道对不对了吗?

网友C:
你这个解决了吗 我也是想用这个存储和28335 spi连接 能提供给我你测试没问题的这些程序吗

网友D:
貌似读到的数据是右对齐的 所以不用做移动8位吧

网友E:
说明可能擦除成功了   但是没有写入成功

网友E:
或者是擦除都没成功  片子是空的

网友F:
读写时序问题吗

网友G:
这个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H: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I:
是自带的spi吗

网友J:
这个就是没有通

网友K:
EEPROM不是iic吗

网友:
推荐使用I2C写入和读取

网友L:
数据全是0xFF就是没有读到信号。

网友M:
你的硬件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N:
怎么不使用iic呢

网友L:
电平信号没有变化的。

网友F:
是不是硬件没有调试通了呢

网友:
网上很多的EEPROM读写程序。

网友G:
使用上拉电阻。

网友K:
EEPROM能够通过spi读写吗?

网友H:
使用示波器测试一下电平信号。

网友J:
全是高电平信号

网友I:
模拟spi是最简单的。

网友N:
有可能读写速度太快了,有影响。

网友M:
查看一下你的硬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