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里程序可以下载但不执行

楼主(2018-05-27):
焊完板子,电源都没问题,也能够通过CSS下载程序,但是点“运行”之后,DSP不能执行程序。我用的直流源供电,如果DSP能够跑程序的话,应该会有0.2A左右的电流,但是电源上显示的还是只有0.06A。程序在开发板上跑没有问题,所以程序应该没有问题,由于自己画的板子上有些功能暂时没用到,所以有些元件暂时还没有焊上去(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调试过程中CSS也没有提示任何错误
求原因求解答

网友A:
点个灯确认一下程序有没有跑起来

网友B:
仅凭电流判断不太准确吧

网友C:
可能是引导流程不对,上电复位后不能跳转到主程序执行

网友D:
如果是仿真模式下,需要设置GPIOF口的值,将程序引向H0
Flash烧写程序后,需要设置GPIOF口的值,将程序引向Flash

网友D:
CMD的问题

网友E:
这种情况很难发现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F:
下载进去一般JTAG链路应该没问题   电源也应该没问题

网友F:
不执行最好看看上电后的时序是否满足    或者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F:
还有个问题   你的加载flash是外扩的吗    外扩flash的时序可能是主要问题    比如flash在上电后需要*ms的准备时间

网友G:
一般是延时的问题

网友H:
这个晶振有问题

网友I:
楼主的程序没问题。问题出在电路上。

网友J:
电源是没问题的?

网友K:
检查配置文件有什么问题

网友L:
检查DSP上电部分

网友:
有源晶振虚焊了

网友M:
看一下复位电路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N:
你程序没有正确下载进入flash中?

网友O:
查查你dsp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L:
使用示波器测试

网友G:
在关键语句直接加些延时程序试试。

网友K:
在开发板上拔掉仿真器启动正常吗

网友H:
不能单步调试试试呢

网友J:
电源是没问题的

网友I:
下载一个TI的例程试试看

网友N:
通过仿真器在线仿真的时候有问题吗

网友M:
确认程序已经完整,无误的写入到指定位置

网友:
仿真器发出的RESET信号使得晶振起振,DSP工作正常吗?

网友O:
有可能是BootLoader损坏了。